昂科烧录器支持BYD比亚迪半导体的8位微控制器BF7612CM16

楼主(2023-08-17):
       芯片烧录行业领导者-昂科技术近日发布最新的烧录软件更新及新增支持的芯片型号列表,其中BYD比亚迪半导体的8位微控制器BF7612CM16已经被昂科的通用烧录平台AP8000所支持。
BF7612CM16采用高速8051内核,1T指令周期,相比于标准的8051(12T)指令周期,具有更快的运行速度,同时兼容标准8051指令。
BF7612CM16包含外设有看门狗、电容触摸按键检测、LED串行点阵驱动、IIC、UART、低电压检测、掉电复位、16bitPWM、Timer0、Timer1、Timer2、12bit高精度逐次逼近ADC、低功耗管理等。
BF7612CM16集成多路电容检测通道,可以用于近距离感应或者触摸检测。各通道可灵活配置实现按键、滚轮、滑条等多种应用,并且每个通道都能通过对相应的功能寄存器来调节触摸灵敏度。
特征
• 内核:高速8051
– 工作频率:12MHz、6MHz、4MHz
– 时钟偏差:±1% @25℃, 5V ±3% @-40℃~105℃, 5V
• 存储器(FLASH)
– CODE:15K Bytes
– DATA:1K +2*512 Bytes
– SRAM:256 Bytes(data)+512 Bytes(xdata)
• 时钟源,复位和电源管理
– 内部低速时钟 LIRC:32kHz,时钟偏差:±15%@25℃, 5V,±35% @-40℃~105℃, 5V
– 内部高速RC振荡器:1MHz
– 外部晶体振荡器:32768Hz/4MHz
– 7种复位,其中掉电复位电压(BOR):2.1V
– 低电压检测:2.4V/3.0V/3.6V/4.2V
• IO
– IO口内置上拉电阻4.7k
– 大灌电流口(PB0~PB7)
– 支持IO功能重映射
– 支持外部中断功能,INT0~2外部中断(上升沿、下降沿、双沿)
• 通信模块
– 2xUART通信,UART0支持IO映射
– 1xIIC硬件从机通信,支持100kHz/400kHz
• 16-bit PWM
– PWM0支持4路通道,共用周期,占空比和极性可配
– PWM1/2均支持1路通道输出
• 工作电压:2.5V ~ 5.5V
• 工作温度:-40℃~ 105℃
– 增强型工业级,符合JESD工业级可靠性认证标准
• 高精度12位ADC
– 最多可达26个模拟输入通道
– 参考电压:VCC
• 中断
– 两级中断优先级可选
– ADC,CSD,LED,INT0/1/2/3,LVDT,Timer0/1/2,WDT,UART0/1,IIC
• 定时器
– 16-bit Timer0/1,32-bit Timer2
– Timer2时钟源为内部低速时钟LIRC32k或外部晶振32768Hz/4MHz
– 看门狗定时器,溢出时间18ms到2.304s
• LED Driver
– 4x4、5x5、6x6、6x7、7x7、7x8、8x8串行点阵驱动
• 低功耗管理
– 空闲模式,功耗26μA@5V典型
• 触摸按键
– 各按键的灵敏度可独立设置
– 电容按键,均可复用为GPIO
• JTAG调试仿真接口
• 封装
– SOP16/SOP20/SOP28
系统框图

昂科技术自主研发的AP8000万用型烧录器包含主机,底板,适配座三大部分。

主机支持USB和NET连接,允许将多台编程器进行组网,达到同时控制多台编程器同时烧录的目的。内置芯片安全保障电路保证即使芯片放反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短路可以被立即检测到并进行断电处理,以保障芯片和编程器安全。内嵌高速FPGA,极大地加速数据传输和处理。主机背部有SD卡槽,将PC软件制作得到的工程文件放到SD卡的根目录下并插入到该卡槽内,通过编程器上的按键可进行工程文件的选择,加载,执行烧录等命令,以达到脱离PC便可操作的目的,极大的降低了PC硬件配置成本,方便迅速地搭配工作环境。

网友:
    这个芯片在大批量烧录时很有帮助,可以大大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