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Gerber时警告

楼主(2023-08-17):
在输出Gerber时,报错D:\desk\Gerber
警告中的Missingplane.txt D:\desk\missingplane
pcb中对应的铜皮D:\desk\pcb,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output gerber警告

    output gerber警告

    警告中提到的missingplane.txe

    警告中提到的missingplane.txe

    pcb中的铺铜

    pcb中的铺铜

网友A:
    plane设置成dynamic的状态,再出gerber

网友(点评):
我的認知是, 他在負片設定的層面(第一圖警告), 使用了動態鋪銅(第二圖report). 這基礎還請求大師指導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ne设置成dynamic的状态,再出gerber

    使用的就是动态铜皮,我现在只想同正片,可以教教我怎么改吗?

网友:
    文件发出来看看

网友:
    L2层有plane shape没有定义铜皮或者L2层设置为平面层且定义了网络但没用到此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