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SMT加工的常见元器件返修简述

楼主(2023-08-18):
专业SMT加工的常见元器件返修简述
电路板和元器件,贴片元器件的体积一般较小,在返修中难度也会比插件元器件大很多。在返修中一般比较常见的元器件就是片式电阻、电容、电感等,这些元器件也是SMT贴片加工的返修中最简单,一般来说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拆卸过程中的温度控制,控制温度不要过高从而避免损坏元器件。下面专业SMT工厂四川英特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常见片式元器件的返修过程。
一、解焊拆卸
1、元件上如有涂敷层,应先去除涂敷层,再清除工作表面的残留物。
2、在热夹工具中安装形状尺寸合适的热夹烙铁头。
3、把烙铁头的温度设定在300左右,可以根据需要作适当改变。
4、在片式元件的两个焊点上涂上助焊剂。
5、用湿海绵清除烙铁头上的氧化物和残留物。
6、把烙铁头放置在片式元件的上方,并夹住元件的两端与焊点相接触。
7、当两端的焊点完全熔化时提起元件。
8、把拆下的元件放置在耐热的容器中。
二、焊盘清理
1、选用凿形烙铁头,温度设定在300左右,可根据需要作适当改变。
2、在电路板的焊盘上涂刷助焊剂。
3、用湿海绵清除烙铁头上的氧化物和残留物。
4、把具有良好可焊性的柔软的吸锡编织带放在焊盘上。
5、将烙铁头轻轻压在吸锡编织带上,待焊盘上的焊锡熔化时,缓慢移动烙铁头和编织 带,除去焊盘上的残留焊锡。
三、组装焊接
1、选用形状尺寸合适的烙铁头。
2、烙铁头的温度设定在280 Y左右,可以根据需要作适当改变。
3、在电路板的两个焊盘上涂刷助焊剂。
4、用湿海绵清除烙铁头上的氧化物和残留物。
5、用电烙铁在一个焊盘上施加适量的焊锡。
6、用镶子夹住片式元件,并用电烙铁将元件的一端与已经上锡的焊盘连接,把元件 固定。
7、用电烙铁和焊锡丝把元件的另一端与焊盘焊好。
8、分别把元件的两端与焊盘焊好

网友:
写的很好,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