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MOS的作用

楼主(2023-08-18):
电流可以从PMOS的体二极管经过,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个MOS管,作用是什么,求各位老师帮忙解答一下。顺便问一下红圈采样部分什么原理

原理图

原理图

这里再附一张完整的图

这里再附一张完整的图

网友A:
    1.PMOS做隔离的作用,相当于二极管,二极管有压降,MOS管几乎没有压降。
2.ACIN电压不高时候,R24/R25的分压小于Vgs(th),Q6不导通,AD_ACIN输出高电平;
    如果ACIN电压继续升高,R24/R25的分压超过Vgs(th),Q6导通,AD_ACIN输出低电平。

    电池充电电路图 ,没毛病。有点像上海南芯的芯片

网友B:
    1.PMOS的作用应该是防反接;
    2.ACIN位置没有看太明白,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MOS的作用应该是防反接;
    2.ACIN位置没有看太明白,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ACIN是检测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MOS做隔离的作用,相当于二极管,二极管有压降,MOS管几乎没有压降。
2.ACIN电压不高时候,R24/R25的分 ...

    输出高低电平应该是做掉电检测的,对吧

网友C:
    它的封装逻辑图画的有点大吧,应该那个二极管是PMOST内部的一个衍生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的封装逻辑图画的有点大吧,应该那个二极管是PMOST内部的一个衍生二极管吧,

    是MOS管内部的体二极管

网友:
    防反接且代替二极管的功能,其余的作用都是瞎说

网友:
    PMOS 利用米勒平台有一定缓启功能,防止插拔过程中VBUS管脚被冲击;防反接的话二极管这些都有。另外不知道这个通过PMOS的电流是多少,如果选择二极管是不是过热这些;或许这也是选择PMOS,而不选择二极管的因素。红圈电路这块应该是掉电检测这块的内容,另外那边应该有个adc之类的东西。

网友D:
    1.pmos 看接法像是作防反,但是输入端已经有二极管了,为啥还要防反,没理解
2.应该是检测输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pmos 看接法像是作防反,但是输入端已经有二极管了,为啥还要防反,没理解
2.应该是检测输入

    第一个感觉到体二极管先导通,导通之后R23直接不就有一个压降,在PMOS的S级电压高于G级电压,MOS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感觉到体二极管先导通,导通之后R23直接不就有一个压降,在PMOS的S级电压高于G级电压,MOS管导通

    我指的是D5和D6的作用的是?

网友F:
    这个PMOS管的真正作用不是放反接的,主要是防后端电池电流倒灌驱动Q6,造成误检测外部电源插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PMOS管的真正作用不是放反接的,主要是防后端电池电流倒灌驱动Q6,造成误检测外部电源插入的。

    噢,明白了,用MOS管不用二极管的原因是,MOS没什么压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PMOS管的真正作用不是放反接的,主要是防后端电池电流倒灌驱动Q6,造成误检测外部电源插入的。

但是pmos的G极接在芯片的第四脚PGATE/DITHER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pmos的G极接在芯片的第四脚PGATE/DITHER有什么用呢

    SC8815的手册上说明了PGATE的作用,因为SC8815是有个I2C通讯,建立时间可能比较长,所以设置了一个PGATE来延时打开MOS管,手册还说了,如果想要快速打开PMOS,可以直接用MCU的IO口去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明白了,用MOS管不用二极管的原因是,MOS没什么压降,对吧

嗯,分析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