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17.2怎么设置软硬板层叠使其在3D预览下可以弯折

楼主(2023-08-18):
求层叠设置方式效果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上或向下?? (allegro demo 檔?? 是少了那折彎沒錯.)

你那位置太近轉角會失敗. (因為折彎區域重疊. 所 ...

搞定了,谢谢版主的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B:
    强大!版主截图的和楼主的板子长得一样呢,如何指定Bend1,2,3的位置呢,哪层画出的折线和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大!版主截图的和楼主的板子长得一样呢,如何指定Bend1,2,3的位置呢,哪层画出的折线和阴影?

是软件自带的demo板,选中Bend→create,然后直接在需要弯折位置划线就可以了。记得放置锚点anchor 3d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