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电流源电流变化异常问题求教!

楼主(2023-08-19):
电路是压控电流源,DAC输出过来经过电压跟随器然后控制电流连接光源来控制亮度,程序划分了255档,测得DAC输出是线性变化的,但是当达到50-60档的时候,电压跟随器输出一下子就达到了12V,并没有按照DAC输出那样线性变化,结果就是50-60挡位电流一下到达了最大,亮度也最大了,调不上去了,请教大佬们这是为什么,问题可能在哪里?

楼主:
电路图片在这里!

网友A:
你可以算下你那8颗510mΩ的电阻并联之后,阻值是多大,这个阻值是你恒流电路的阻抗,并联后近似0R,地上稍微有点“脏”,就会干扰你的恒流源的稳定性,而且运放正输入的阻抗有点太大,单片机输出的DAC被分成256份,每份的电压值很低很低,而且没有真正的直流电压,都是有交流波动的,所以你可以测试一下你的DAC输出电压赋值的波动如何,假设你的PCB layout在恒流源的地上以一个向下凹的电压尖峰,那这个电压尖峰会反馈到运放负端,那这个压差一下子就大很多,会导致运放直接饱和输出,就是你说的直接输出12V了,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思考方向,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网友B:
    8个510毫欧电阻并联,并联后大约60毫欧吧
    DAC输出最大值大约2.5v吧
    到DAC最大值市电流大概就有40A了吧
    你确定你的48v电源能输出40A电流
50个字的输出时,电流大概8A左右
估计你的电源最大电流也就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算下你那8颗510mΩ的电阻并联之后,阻值是多大,这个阻值是你恒流电路的阻抗,并联后近似0R,地上稍 ...

    大佬 谢谢您的解答 最近忙忘记看这个了  DAC的输出我测过了10档0.05V 20档0.1V 30档0.15V以此类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个510毫欧电阻并联,并联后大约60毫欧吧
    DAC输出最大值大约2.5v吧
    到DAC最大值市电流大概就有40A了吧

    谢谢您的解答 事实上DAC输出 我测过的最大到255档就才到了1.27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