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的最小的盲孔是0.1/0.25mm,最大的盲孔孔径/焊盘可以做多大?可以是机械钻孔?

楼主(2023-08-19):
我做过的最小的盲孔是0.1/0.25mm,最大的盲孔孔径/焊盘可以做多大?可以是机械钻孔?求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搜到一段描述,不知是否正确:

机械盲孔的流程,相较于传统流程可优化精简,一定程度降低成本。在控制盲孔深度也有更好的深度控制能力。
目前机械钻孔的钻孔深度一般在0.3-0.4mm之间,远大于激光深度(0.1mm),因此药水交换能力较好,需采用水平线凹蚀,保证充足的时间,避免残留钻污。
机械盲孔的AR比基本上为1.2:1,比正常激光钻孔高,建议使用水平PTH电镀线,以确保盲孔中的液体交换并避免产生微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8mil(0.2mm)/16mil(0.4mm).

机械盲孔钻孔深度一般在0.5-1.6mm之间, (4~8層)

感谢版主大大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8mil(0.2mm)/16mil(0.4mm).

    机械盲孔钻孔深度一般在0.5-1.6mm之间, (4~8層)

请教一下版主,我的理解是:1,机械盲孔可以完全控深钻到指定层;
2,机械盲孔可以先预先钻到一定深度,再加激光钻到指定层;
3,盲孔的pad大小和指定层的铜厚相关;
    烦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