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FSS 3D Layout仿真导入原件后绿油怎么处理??

楼主(2023-08-21):
    绿油的厚度在基材和走线上是不同的,进行HFSS 3D Layout仿真时该怎么建模呢呢?还是说这点不同可以忽略掉。。?蹲蹲大佬解惑

网友A:
    要看你仿真的对象要求是什么,如果要求不高,绿油的这点不同可以忽略

网友:
    1.6GHz 左右或者以下就基本不用考虑了

网友:
    同問, 在3DL中綠油的厚度也沒辦法調整, 以至於阻抗計算起來跟SI9000有差異, 是否刪除綠油層來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仿真的对象要求是什么,如果要求不高,绿油的这点不同可以忽略

    Thanks♪(・ω・)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