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大神们:DCDC 5V稳压后 挂的SMBJ5.0CA烧毁 怎么回事?

楼主(2023-08-22):
普通24V转5V的DCDC后,挂的5V TVS,有较大概率烧毁,后端电路保住了,但是DCDC输入前端有个26V的TVS却没有损坏,只烧毁了5V的;是5V漏电流太大所致吗??SMBJ5.0CA漏电流800uA.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很奇怪,一个烧一个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很奇怪,一个烧一个不烧

是的,换6V的TVS也有烧坏的。。。

网友B:
    看看5V的输出电压有多大,持续时间有多久?可以看看输出的电压电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5V的输出电压有多大,持续时间有多久?可以看看输出的电压电流波形

    5V监测都很平稳,电流也不是很大,一般待机是一直工作的,有显示屏背光需要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5V监测都很平稳,电流也不是很大,一般待机是一直工作的,有显示屏背光需要供电

    TVS用的单向还是双向的?这里为什么要加TVS?5V后级能不能断开,如果能断开,再看看DC/DC的输出5V电压波形。

网友C:
    要看看是上电一下就坏了 ,还是连续工作很久时间后坏的。主要还是要看看触发坏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用的单向还是双向的?这里为什么要加TVS?5V后级能不能断开,如果能断开,再看看DC/DC的输出5V电压波 ...

双向的,可以断开;但是都是量产时候才有概率性损坏的,刚刚算了下比例不算特别大,但是断断续续一直有反馈烧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看是上电一下就坏了 ,还是连续工作很久时间后坏的。主要还是要看看触发坏的因素

大部分是持续工作中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向的,可以断开;但是都是量产时候才有概率性损坏的,刚刚算了下比例不算特别大,但是断断续续一直有反 ...

那就得跟踪量产,看看量产过程中哪个环节会有损坏的可能。比如测试方法是否合理,有没有相关测试项目会导致它的损坏。或者看看楼上所说的5V输出瞬态建立过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得跟踪量产,看看量产过程中哪个环节会有损坏的可能。比如测试方法是否合理,有没有相关测试项目会导 ...

感谢

网友: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检查接口,看看电源和地挨着很近的元器件

网友:
    有图上图,没图不好猜

网友D:
DCDC后端接TVS是啥作用呢?5V的电源一般不能用5V的TVS吧,至少要比5V大啊?  另外,24V的电源使用26V的也不保险啊,只要有冲击电压就会触发TVS的,虽然大概率没事,因为TVS的损坏只是电流乘以热阻过热烧掉,可能一般小一点的冲击电流都能抗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DC后端接TVS是啥作用呢?5V的电源一般不能用5V的TVS吧,至少要比5V大啊?  另外,24V的电源使用26V的也不 ...

考虑保护后端电路,后面有一些输入电压域低的;也有考虑过去掉。

网友E:
    看波形  正常比较难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波形  正常比较难坏

    好的,感谢

网友:
    有尖峰电压,后级有什么大功率的负载,加一下BULK电容
上图。

网友:
    看看波形,可能DCDC输出过充严重

网友:
    是不是你LAYOUT的时候DCDC芯片的FB脚反馈电阻离的太远了,或者这个脚有被干扰,造成输出电压有波动把TVS烧掉了,你可以换功率更大点的TVS管。

网友:
    是用的那家的TVS,国产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