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524V100 单板移植和烧写U-boot(一)

楼主(2023-08-22):
SS524V100单板的Bootloader采用U-boot,。当选用的外围芯片的型号与单板上外围芯片的型号不同时,需要修改U-boot配置文件,本文主要介绍了U-boot的移植与烧写。
一、移植 U-boot
SS524V100 DMEB板上的外围芯片包括DDR SDRAM、eMMC、SPI Nor Flash和SPINAND Flash。
1.编译 U-boot
当所有移植步骤完成后,就可以编译U-boot,操作如下:
  • 拷贝配置文件

cp configs/ss524v100_deconfig.config

  • 配置编译环境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mix410-linux-menuconfig

  • 编译U-boot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mix410-linux- -j 20

编译成功后,将在U-boot目录下生成u-boot.bin。
*这一步生成的u-boot.bin只是一个中间件,并不是最终在单板上执行的U-boot镜像。
2.配置 DDR 存储器
在Windows下打开SDK中的“osdrv/tools/pc/uboot_tools/”目录下的配置表格。当选用不同的DDR SDRAM时,需要针对不同器件的特性,对配置工作表中的DDR相关标签页进行修改。
3.配置管脚复用
如果管脚复用有变化,还需要对配置表格中的管脚复用相关标签页进行修改。
4.生成最终使用的 U-boot 镜像
U-boot镜像生成步骤如下:
  • 完成配置表格的修改后,保存表格。
  • 单击表格第一个标签页上的按钮【Generate reg bin filež】或者使用regbin工具(详细使用方法请参考osdrv/tools/pc/uboot_tools/regbin-vx.x.x.tgz 压缩包里的readme文件),生成临时文件reg_info.bin。
  • 将生成的reg_info.bin 复制到open_source/u-boot/u-boot-2020.01/目录

cp osdrv/tools/pc/uboot_tools/reg_info.bin .reg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mix410-linux- u-boot-z.bin

生成的 u-boot-ss524v100.bin 就是能够在单板上运行的uboot镜像。
二、烧写 U-boot
关于U-boot的烧写可在易百纳技术社区查看“SS524V100 单板移植和烧写U-boot(二)”

网友:
这个流程很详细,要是有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