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问题

楼主(2023-08-22):
    如下图 差分对走线走的都是左边这样 过孔是直线出来如何设置成过孔处自动45度出线

网友: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
    只能手推了

网友A:
    试试修改下user preferences editor-route-connect-padentry_fact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修改下user preferences editor-route-connect-padentry_factor

    试了 没效果哦

网友:
    平时都是手动推的  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B:
    如附件图片显示,我觉得是因为你两个via距离过近导致的,拉开距离就能直接45°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附件图片显示,我觉得是因为你两个via距离过近导致的,拉开距离就能直接45°出了

我又试了一下,你走线的时候右键,将Enhanced Pad Entry的对钩去掉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遇到同样的困惑

网友:
    走线时鼠标右键,将选项Enhanced Pad Entry取消打钩

网友(2024-01-31):
    这也能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