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低压直流浪涌的常规设计防护方案?

楼主(2023-08-22):
    低压直流浪涌的常规设计防护方案?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针对市面上各种快充型手机,其适配器输出的常规电压为5V DC,但若采用高压大电流或者高压低电流的快充模式,最高输入电压有可能达到20V DC以上。
    另外,USB充电头在插拔瞬间也易产生一些强干扰脉冲注入到端口中;因此,有必要对手机的相应端口进行耐压能力的评估测试。
    在比创达的日常工作中,低压浪涌类测试整改项目也是最常见的项目之一;因端口防护设计不良造成的失效也是多种多样,包括IC芯片烧毁、产品关机/复位、端口器件烧毁等。
    经过经验丰富的现场整改工程师定位整改后,绝大部分产品均能通过最优方案解决浪涌失效问题,那么低压直流浪涌的常规设计防护方案?接下来就跟着深圳比创达电子科技小编一起来看下吧!

    一、常规设计防护方案
    针对各种端口的低压浪涌防护设计,与常规的浪涌防护原理一致,也是以泄放、钳位为主要手段,只是干扰等级相对较低,且大部分端口的空间有限,选用的器件一般是小尺寸贴片封装的TVS或TSS为主;以USB口为例,其常规的低压浪涌防护方案如图1所示:

    图1 USB口的低压浪涌防护方案
    L1:滤波器件BTREF1608A1R601(该器件为1A电流的器件,后续可根据实际要求与测试结果调整适当参数)。
    L2:共模器件BCMF122P900H(可根据实际要求与测试结果调整适当参数)。
    L3:共模器件BWMF32252P102P1A2(该器件为1.2A电流的器件,后续可根据实际要求与测试结果调整适当参数)。
    D1/D2/D3:防静电器件BTR06D3(可按实际要求更改封装,下同)。
    C1:104滤波电容。
    R1/R2:2.2欧电阻(0603封装)。
    T1/T2:防浪涌器件BTR3S23A1(可根据实际测试结果调整TVS型号,下同)。
    T3/T4:防浪涌器件BTR9S23A05A。
    备注:此方案基于防静电设计增加浪涌防护;此方案为基于被保护端防护能力较弱的保守方案,实际应用时可根据后级IC或其他模块的耐压能力强弱适当增减防护模块。
    二、总结
    1、低压浪涌防护也是以泄放、钳位为主要手段,器件主要用TVS和TSS;
    2、器件选型时需注意确保残压对后级被保护电路的影响同时,要注意端口自身的耐压;即保证被保护的模块得到保护的同时,也要保证防护器件本身不易损坏。
    综上所述,相信通过本文的描述,各位对低压直流浪涌的常规设计防护方案都有一定了解了吧,有疑问和有不懂的想了解可以随时咨询深圳比创达这边。今天就先说到这,下次继续延续这篇,然后给各位讲解低压直流浪涌的整改案例,咱们下回见啦!

网友:
    TVS和TSS是最常用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