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中间的焊盘要怎么画啊?

楼主(2023-08-22):
它还要带4个小孔,

网友A:
    图呢?
4个小孔用过孔摆放,中间的大孔按钻孔尺寸和焊盘尺寸规格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4个小孔用过孔摆放,中间的大孔按钻孔尺寸和焊盘尺寸规格做即可

图挂了。。。。
    重传....

网友:
    过孔可以不画在封装里,layout的时候再打

网友B:
    过孔可以做在封装里,也可以在布线过程中打

网友:
    在封装上做好过孔,保证一致性和封装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孔可以做在封装里,也可以在布线过程中打

加了会drc报警

网友C:
5个就5项,以此类推,高版本是有点长进

网友(点评):
17.4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5个就5项,以此类推,高版本是有点长进

我也这样自定义了,但做封装的时候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不是比較懶??

这是啥软件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app.ultralibrarian.com/details/15ce3966-103f-11e9-ab3a-0a3560a4cccc/Texas-Instrument ...

    看上去还不错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这样自定义了,但做封装的时候显示不出来

17.4也显示不出来吗?

网友(点评):
它是孔, 在同一pad, 要開孔徑.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会drc报警

报警忽略就行了

网友(点评):
你方式是不對, 但不用忽略DRC(容易出錯), 可以設定掉, 符合DRC.

楼主:
引用 网友E:
    17.4也显示不出来吗?

    刚又重新试了一下,这样确实可以实现,但在做封装导入pin的时候,这5个通孔看不到,然后把做好的封装导入brd里,在3d里也看不到那5个通孔,但出nc drill lengend的时候确实是多了5个钻孔,,,

网友(点评):
3D上零件是看不到, 但在出"只有板框和孔"是可以的. (因為被零件高度的3D蓋掉了. 所以原廠多了這選項.)

网友F:
    可以在封装里面放置机械属性的过孔焊盘,就不会占用PIN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封装里面放置机械属性的过孔焊盘,就不会占用PIN编码

做成机械属性的也不行,我在底层敷地,这个焊盘我把它设置为地网络,然而机械焊盘就会自动避让敷铜,这个有什么好点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点评):
17.2以下的必須自行點VIA的net. 及設定允許VIA on pad.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成机械属性的也不行,我在底层敷地,这个焊盘我把它设置为地网络,然而机械焊盘就会自动避让敷铜,这个 ...

    我们是直接后期打的  不做在封装里面  而且打的过孔会比规格书推荐的多点  孔是12mil的  基本上不会漏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是直接后期打的  不做在封装里面  而且打的过孔会比规格书推荐的多点  孔是12mil的  基本上不会漏锡
 ...

后期打是没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通常是依規格建, 後期打是後期打. 主要是符合規定.防止錯誤.

楼主:
    这种类型的封装这个有没有标准化的设计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

主要大家都一知半解, 只有大廠看有沒有專人花時間做.

就是在brd里更改焊盘上的那5个via的网络?

网友G:
    封装中可以添加过孔,没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封装中可以添加过孔,没有报错

    你这个大的绿色的是焊盘吗?

网友(2023-11-20):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大的绿色的是焊盘吗?

是的,大的绿色的是焊盘,三个矩形是钢网层,过孔绿油覆盖

网友:
    :lol:lol:lol:lol

网友:
    直接用VIA打在焊盘上,不用把孔做在焊盘上。那样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