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CIE仿真

楼主(2023-08-23):
请问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PCIE过电容后打了过孔,插损回损参数有谐振,这种情况大概率会是什么影响带来的啊

RL

RL

IL

IL

网友:
    过孔影响的吧

网友:
    第一,差分对 P/N skew;第二,阻抗不连续,过孔没优化好;第三,stub过长引起;

网友A:
    电容与过孔寄生电感谐振了?电容多大

网友:
    这我也遇到过,是寄生电感和PCB设计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与过孔寄生电感谐振了?电容多大

电容 220NF   孔是8-16   板厚1.6的

网友:
    过孔阻抗、残桩、信号回流都有可能

网友:
    via需要优化,这个topology都没有,很难说

网友:
    插损和回损是波峰波谷匹配的,你这边回损出现中间一段非常之高,可能是stub或者是其他阻抗不匹配的因素让回损变高,即能量突然回传了,导致回损恶化,

网友(2024-03-18):
    1对PCIE的仿真是咋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