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学会Skill之第七天

楼主(2023-08-23):
十天学会skill之第七天
By deargds
https://www.eda365.com
学习目的:了解axlDBCreate*函数,学会创建常用设计对象

一,创建图形设计对象
图形设计对象主要包括Line和Shape,在学习绘制Line和Shape图形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Path结构,因为设计中的Line和Shape都是由path构成,
Path是由一个或多个线段和弧线段首尾相接而成的图形结构,如下图所示: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代码创建Path
;开始创建path
path = axlPathStart( list(0:0) 15.0);定义path起点,Path线宽默认为15.0
axlPathLine( path 15.0 400:0 );绘制直线段到下一个坐标位置
axlPathArcCenter( path 15.0 450:-50 t 400:-50 );绘制弧线段到下一个坐标位置
axlPathLine( path 15.0 450:-200 );绘制直线段到下一个坐标位置
;Path创建结束

对应到图形中的代码示意如下图:

1.创建Line
现在有了上一步创建的Path,我们就可以在指定图层中创建Line,代码如下:
axlDBCreatePath( path "ETCH/TOP" 'line);在指定图层中将Path绘制出来,如果需要绘制Cline,可以将参数'line改为nil或者定义为网络名
axlFlushDisplay();刷新显示

提示:如果创建直线段和圆,可以直接使用axlDBCreateLineaxlDBCreateCircle函数,不需要创建Path

2.创建Shape
        创建Shape有两种基本的方式:
        1>首先创建一个闭合的Path,然后使用axlDBCreateShape在指定图层创建Shape,示例代码如下:
;开始创建闭合path
path = axlPathStart( list(0:0) );定义path起点
axlPathLine( path 0.0 200:300 );绘制直线段到下一个坐标位置
axlPathLine( path 0.0 400:0 );绘制直线段到下一个坐标位置
axlPathLine( path 0.0 0:0 );绘制直线段到起点,闭合
;闭合Path创建结束

axlDBCreateShape(path t "ETCH/TOP");在指定图层中将Path绘制出来
axlFlushDisplay();刷新显示

        2>根据Poly来创建Shape,Poly可以通过axlPolyFrom*系列函数来进行获取,以下代码演示如何将创建的Line转化为Shape:
path = axlPathStart( list(0:0) 15.0);定义path起点,Path线宽默认为15.0
axlPathLine( path 15.0 400:0 );绘制直线段到下一个坐标位置
axlPathArcCenter( path 15.0 450:-50 t 400:-50 );绘制弧线段到下一个坐标位置
axlPathLine( path 15.0 450:-200 );绘制直线段到下一个坐标位置

dbLine = caar(axlDBCreatePath( path "ETCH/TOP" 'line));创建Line,并获取dbid
dbPoly = car(axlPolyFromDB(dbLine ?endCapType "ROUND"));获取line的poly
axlDBCreateShape(dbPoly t "ETCH/TOP" nil);根据poly绘制Shape
axlDeleteObject(dbLine);删除Line
axlFlushDisplay();刷新显示

        提示:如果需要创建带有Void的Shape,可以使用axlDBCreateOpenShapeaxlDBCreateCloseShape函数配合处理。

二,创建其它设计对象

        1.创建Text
orientText = make_axlTextOrientation(?textBlock "2" ?rotation 0.0 ?mirrored nil ?justify "center");定义TEXT结构
axlDBCreateText( "EDA365" 0:0 orientText "BOARD GEOMETRY/ASSEMBLY_DETAIL" nil);创建TEXT

        2.创建Via
axlDBCreateVia( "VIA10_22" 0:0 "GND" t 0.0 nil)

总结:关于创建Shape部分,可以进一步了解Poly的相应操作,例如缩放,布尔操作等,在帮助文档中有相应的axlPoly*函数说明。

网友:
    终于等到第七天,大佬
    继续学习!

网友:
    Skill用好了,也可以很好的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等到第七天了,真好,感谢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2023-11-21):
    中文丝印是不是用这种方法添加的?

网友(2024-09-22):
    哇啊                  !!!!!!等了10年,人都老了

网友A:
    怎么那个弧度是在外面而不是里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那个弧度是在外面而不是里面呢

    哦知道了,有个弧形中心是在里面,

网友(2025-01-09):
    感谢楼主,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
    可以试一下让GPT帮你写,会不会快些

网友(2025-04-17):
    200 字节以内
    不支持自定义 Discuz!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