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选型关键参数参考指南

楼主(2023-08-24):
1.      绕组类型与相数
在二相电机中绕组方式有两种:二相四线与二相六线(五线)两种方式。其中二相四线又称为双极性步电机(采用桥式电源驱动),驱动器向绕组提供正、反两个电流,绕组利用率较高。二相六线(五线)电机由公共端出发,驱动器向绕组提供单一方向的电流,绕组利用率为50%,这类电机又称为单极性电机。
2.      步距角
对应一个脉冲信号,电机转子转过的角位移。
3.      定位转矩
定位转距是指电机各相绕组不通电且处于开路状态时,由于转子上有永磁材料产生磁场,从而产生的转距。一般定位转距远小于保持转距。只有混合式、永磁式步进电机才具有定位转矩。
4.      保持转矩
         保持转距,在二相电机中是指电机二相绕组同时通额定电流,且处于静态锁定状态时,电机所能输出的最大转距。是电机选型时最重要的参数之一。
5.      空载牵入频率
指无负载时,电机最大起动频率值,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转,在堵转时,会伴有啸叫声。
6.      空载牵出频率
指电机在较低频率起动下,通过一定规律加速(通常有线性、二次方、指数方式等),使电机达到最高转速而不失步,该频率为最高空载运行频率。
7.      矩频特性
反映电机的启动与运行扭矩与频率关系特性曲线,当步进电机转动时,电机各相绕组的电感将形成一个反向电动势;频率越高,反向电动势越大。在它的作用下,电机随频率(或速度)的增大而相电流减小,从而导致力矩下降。前面的空载牵入频率、空载牵出频率均可以在矩频特性曲线图中读出来。
8.      电压电流
         电机工作电压范围;相电流是电机绕组所通过的电流,其大小等于电压除以线圈直流电阻。
9.      步距角精度
步进电机每转过一个步距角的实际值与理论值的误差。用百分比表示:(误差/步距角)*100%。步进角的误差不累积。

网友:
步进电机选型有详细的说明嘛

网友(点评):
我暂时只总结了这些,可以对照看看需求是否符合这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