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gerber文件的ThruHolePlated.ncd

楼主(2023-08-24):
    导出gerber文件的ThruHolePlated.ncd缩在一个小角了,还有两个器件的丝印跑DrillDrawingThrough.gdo里面了。

    灰蓝为Thurholeplated.ncd,绿色为DrillDrawingThrough.gdo

    灰蓝为Thurholeplated.ncd,绿色为DrillDrawingThrough.gdo

网友(点评):
看你用什麼軟體開, 就尺寸比錯了.(整數位數:小數位數, 但你的看起來是gerber 和 ncdrill 公英制設定不同.)

网友A:
    手动移开就行了

楼主:
应该就是单位的问题,我用系统自带的导出之后就好了,用的mentor 7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移开就行了

这个手移我怕出错,第一次出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手移我怕出错,第一次出板子。

移开不会改变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