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商把引脚做这么复杂是什么目的

楼主(2023-08-24):
(图片)

网友(点评):
看起來像晶元尺寸.

网友:
这个封装太要命了,画一个封装得少一层皮

网友:
确实这样的图也要一定的技巧

网友:
这封装可以

网友:
    确实有些封装很变态,不知道设计目的是什么

网友A(2023-09-25):
    哈哈,画过比这个更复杂的,坐标都需要算好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画过比这个更复杂的,坐标都需要算好久

    这种可以找结构哥们帮忙画,买瓶饮料

网友(2023-11-22):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以找结构哥们帮忙画,买瓶饮料

我买了一箱饮料给他,他也说没得空画

网友(2025-03-31):
    这电源芯片都是这,用cadence和mentor画这种封装最让人抓狂;

网友C:
    这种在allegro里面坐标定位很耽误时间,最好在cad里面画好然后导入shape比较快一点,另外还有个比较快捷的方法,可以用pdf转cad,然后等比例缩放一下,但是要全部检查一遍

楼主(2025-05-21):
引用 网友C:
    这种在allegro里面坐标定位很耽误时间,最好在cad里面画好然后导入shape比较快一点,另外还有个比较快捷的 ...

    关键pdf就不是等比例缩放的

网友(2025-07-24):
    bt的厂商注定没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