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位置图

楼主(2023-08-24):
各位同行:
9 ~7 T+ `& t; g9 o4 R我在导出位置图时,显示的很小,或者不在中间,需要怎么测试一下;边上显示一个虚框,但实际导出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 N, S# K5 f# B$ }

楼主:
    就是导出的位置贴片图显示太小了,显示一个虚框,导出又没有。

网友:
    就是元件坐标位置图

楼主:
    搞定,谢谢上面的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