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 skill 2.7 不能改变过孔网络

楼主(2023-08-25):
在使用EDA365 skill 2.7 的时候发现不能改变过孔网络,使用2.5的时候就可以。

网友A:
不能改,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
    2.7还要经常联网才能用,抛弃了,用回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改,有什么提示吗

    选取网络后,不能右击done,等于不能用。

网友:
    不知道SKILL 2.7好用不

网友:
    2.5也会有这种情况,如果遇到无法done这种情况,建议你,1.在无命令的情况下使用这功能。2,点击菜单使用,不要用宏命令录制的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