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中返修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23-08-25):
在PCBA加工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所以需要返修技术来保证线路板的品质,那你知道什么情况下需要返修?返修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呢?下面就由贴片加工厂_安徽英特丽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一起看下去吧。

一、PCBA线路板返修的目的

    在PCBA加工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焊接不良现象,例如在经过回流焊工艺和波峰焊工艺后,线路板可能会出现虚焊、短路、侨连和湿润不良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均会影响产品的品质,所以在后期发现之后,需要通过员工手动去修复,随着行业的发展,也衍生出很多修复工具比如:BGA返修台、X-ray、高倍显微镜。工人可以借助此类工具对不良焊点进行修复,从未使PCBA焊点消除不良,符合要求。

返修的目的如下:

1、补焊漏贴的元器件。在加工过程中可能存在漏贴漏焊的元器件,后期返修需要进行补焊。

    2、更换元器件贴装位置或更换已损坏的元器件。

    3、一些特殊情况下,需要进行单板或整机调整,在调整过后可能会出现需要更换一些元器件,这时候就需要返修。

4、整机出厂后返修。

二、PCBA线路板返修的标准

1、明确“合格焊点”的要求:合格的SMT焊点是指在前期考虑使用环境、方式及使用寿命时还可以保持电气的性能的焊点。若是不满足其要求,则需要进行返修。

    2、定位电子产品:在判断产品是否返修前,需要了解该产品的定位是什么,就比如有些产品被定义为3级产品,则在检测时就要按照该等级的标准进行检测,若不符合检测标准,则需要进行返修。所以不同的PCBA产品有着不同的返修标准。

    三、PCBA线路板返修时的注意事项

    1、返修过程中不可损坏焊盘;

2、返修时保证元器件表面和PCBA板表面平整。

    3、返修时注意元器件的可用性,一些元器件返修次数过多,加热的次数就不同,因此一些元器件可能进行一次返修后就不可以使用,否则会影响产品的可靠性。

    4、返修时注意潜在的ESD静电危害。

网友:
    静电很容易击穿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