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 原理图update之后 出现的工程变更指令含义(包括弹窗)

楼主(2023-08-25):
altium Designer19 原理图update之后 出现的工程变更指令含义(包括弹窗)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A:
    1、原理图中有元器件更改,与对应的pcb中元件标号相同而ID号不匹配,,就会出现这个自动匹配窗口。注:器件ID号等级是高于标号。
    2、钥匙代表被锁定,解除锁定就可以。
    3、跟1一样,是1的下级窗口,提示有那些器件更改,左边的是sch中ID号未匹配器件,中间是pcb中ID号未匹配器件,最右边的是SCh和pcb已经ID匹配的器件。
    比如sch图的器件  C1    ID号为11111111,那么建立的pcb图中的C1的ID就是11111111,把原理图中的C1 更改成C2 更新到pcb图,那么pcb会把ID号为11111111的器件标号更改为C2。如果原理图删除了c1   ,那么就会出现原理图和pcb图中的器件不匹配的情况,这个窗口就是这个不匹配的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原理图中有元器件更改,与对应的pcb中元件标号相同而ID号不匹配,,就会出现这个自动匹配窗口。注:器件 ...

    关键这个是人家给的工程文件 是一一对应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原理图中有元器件更改,与对应的pcb中元件标号相同而ID号不匹配,,就会出现这个自动匹配窗口。注:器件 ...

    2.原理图和PCB不匹配的地方 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原理图中有元器件更改,与对应的pcb中元件标号相同而ID号不匹配,,就会出现这个自动匹配窗口。注:器件 ...

1.器件ID在哪里设置?2.钥匙代表被锁定,解除锁定就可以---这个在哪里解锁?

网友:
    低版本的 Unique ID  是可以手动更改,高版本看不到但是重置ID还在。 原理图中  \工具\转换\重置Unique ID    。PCB中  \工程\元器件关联     中 可以查看修改 原理图和pcb相对应的元器件。
    比如:pcb是原理图产生的,那么 产生后把原理图的 C1 删除  ,然后重新放置一个C1,那么这个C1的ID是和原来的ID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上去原理图和pcb是对应的,实际上pcb上的C1和 原理图上的C1的ID是不一致的,这时候你用原理图去更新PCB就会产生这个窗口。  如果不想出现这个窗口,就用PCB中  \工程\元器件关联     中 把 原理图的C1和pcb中的C1关联上,那么更新就不会出现。
你上面的图明显是pcb元件多于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