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干货】电子元器件失效分析

楼主(2023-08-26):
电子元器件失效是指其功能完全或部分丧失、参数漂移,或间歇性地出现上述情况。电子元器件分析是对已失效元器件进行的一种事后检查。根据需要,使用电测试及必要的物理、金相和化学分析技术,验证所报告的失效,确认其失效模式,找出失效机理

      主要分析对象包括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连接器、继电器、变压等原件,二极管、三极管、MOS、可控硅、桥堆、IGBT等半导体分立器件,各种规模、各种封装形式的集成电路,射频、微波器件,电源模块、光电模块等各种元器件和模块。
失效分析检测流程
1. 资料收集和分析,了解失效现象和失效背景;
2. 鉴别失效模式
3. 失效现象的观察和判定
4. 检查外观
5. 证实失效
6. 失效点定位
7. 失效点解析
鉴别失效模式
最直接的失效模式是开路、短路、时开时断、功能异常、参数漂移等
失效现象的观察与判定
(1)外观检查检测手段:肉眼,体式显微镜,金相显微镜,测量显微镜,扫描电镜 EDS(如果需要化学成分分析)测试内容:机械损伤、腐蚀、管脚桥接、处于引脚之间的封装表面上的污染物(可能引起漏电或短路)、标记完整性;外观的完整性观察如微裂纹。黑胶和引线框架封接处的分层、焊缝上的裂纹、沙眼、空洞、焊区内的小缺陷等,EOS/热效应引起的器件变色。
金相显微镜
设备型号:LV150N
放大倍率:50倍到1000倍
分辨率:0.2um
体式显微镜
设备型号:
蔡司Discovery.V20
放大倍率:几倍到150倍
测量显微镜:
设备型号:OLYMPUS-DSX500
放大倍率:50倍到1000倍
(2)电性能测试
检测手段:半导体参数测试仪,探针台,示波器,ATE自动测试仪测试内容:判断失效现象是否与原始资料相符,分析失效现象可能与哪一部分有关,具体有连接性失效、电参数失效和功能失效。简单的连接性测试和参数测试,结合物理失效分析技术,可获得令人满意的失效分析结果。
IV曲线测量仪
设备型号:CT2-512X4S
最大电压:10V
最大电流:100mA
证实失效
通过外部电性测试来判断器件是否失效。检测手段:半导体参数测试仪,探针台,示波器,ATE自动测试仪测试内容:使用不同的测试条件,尽量模拟可能的失效状况。对Soft failure或间歇性失效,测试时只改变其中一个参数,如电压、温度、频率、脉冲宽度等,来表征器件的好/坏界限和判断器件正常工作的区间。
失效点定位
通过外部电性测试来判断器件是否失效。(1)失效点定位2D X-ray/3D CT :确定键合位置与引线调整不良,芯片或衬底安装中的空隙、开裂、虚焊、开焊等。
X射线检测系统
设备型号:Phoenix X|aminer
2D分辨率:0.5um;
3D分辨率:1.5um;
超声波扫描显微镜(SAT):检测空洞、裂缝、不良粘接和分层剥离等缺陷。
超声波扫描显微镜
设备型号:Sonosca-SAM D9000
探头频率:15MHZ、30MHZ、 50MHZ、230MHZ
分辨率:5um
微光显微镜(EMMI):检测芯片上失效部位因电子-空穴复合产生的发光点
微光显微镜
设备型号:SEMICAPS SOM 1100
InGaAs红外波长:900-1700nm
X-Y-Z 移动范围:50*50*100 毫米
激光显微镜(obirch):主要侦测IC内部所放出光子,故障点定位、金属层缺陷。
激光显微镜
设备型号:SEMICAPS SOM 1100
扫描像素:2048*2048 pixel
(2)失效点定位预处理
化学自动开封:塑料器件喷射腐蚀开封:一般用于用于环氧树脂密封的器件,即对器件进行部分开封,暴露芯片表面或背面,但保留芯片、管脚和内引线和压焊点的完整性寄电学性能完整,为后续失效定位做准备,因此也被归为失效定位的范畴内。此步骤的关键是保持器件的电学特性开封前后的一致性。
失效点解析
通过开封,研磨(CP/MP),干湿法剥层,一系列离子束(FIB),电子束(SEM,TEM),能谱(EDX)和表面分析(Auger,XPS,SIMS等)设备观察失效部位的形状、大小、位置、颜色、机械和物理结构、特性、成分及分布等,综合表征与上述失效模式有关的各种失效现象。
聚焦离子束FIB
设备型号:HELIOS NA OL B600i
离子束加速电压:500V-30kV;
束流强度:1pA-65Na
交叉点分辨率:4.5nm@30kv
精研一体机
设备型号:Leica EM TXP
从300到20000 rpm 的可变速度
点停式调整装置可实现在纵向上旋转
等离子去层仪
设备型号:RIE-10NR
刻蚀速率:70-80nm
SEM扫描显微镜
设备型号:NOVA NANOSEM 450
电子枪:高亮度肖特基场发射电子枪
分辨率:0.9nm@15KeV
        1.4nm@1KeV
        减速模式1.2nm@1KeV
最大样品尺寸:180mm(不能倾转样品)
倾转角度:-60°至  90°
SEM扫描结果图
三.实际案列展示
1. EMMI定位热点,对热点位置进行FIB离子束切割定位失效(1)在EMMI下,加压10V,电流为3.5mA,物镜放大5X,曝光时间2s,抓到热点;
(2)在EMMI下,加压10V,电流为3.5mA,物镜放大20X,曝光时间2s,定位热点;
(3)在FIB下,WD=13.1mm,30.00kv,3000X,发现异常点;
(4)在FIB下,加压10V,WD=5.4mm电压10kv,离子束切割异常点。
2. IV对比曲线异常,对失效品开封去层后定位失效(1)在IV曲线测试仪下,测PIN1脚对PIN2,3,4引脚发现良品与失效品存在明显差异;
(2)对失效品开封去层后发现异常点。

半导体经验分享,半导体成果交流,半导体信息发布。半导体行业动态,半导体从业者职业规划,芯片工程师成长历程。

网友:
    电子元器件失效必须有完整的测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