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DDR接口可以只挂1片DDR吗

楼主(2023-08-26):
    3588有有两个DDR控制器接口

能不能只挂1片DDR

另一路空置

网友:
    我公司DDR控制器,
用一路就选一路的驱动器
用两路就选两路的驱动器

网友:
    改一下UBOOT,里面有RANK的选项,

网友: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比如sd3403

网友:
    RK3588是不行的。

网友:
    手册里面没有说不行~~~~

网友:
    看到过挂一个LPDDR

网友:
    要查host手册,确认memory controller是否支持位宽的设置

网友:
    请问3588的ddr的地址线为啥跟其他ddr不一样?

网友:
    这个没经验,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位宽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