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skill

楼主(2023-08-28):
    思路:有时候为了兼容封装,不同的焊盘会叠着放,这样老报drc,有没有skill可以可以类似铜皮融合一样,把两个焊盘融合成一个异形焊盘?

网友A:
    融合成一个的话,不好做BOOM,而且原理图上连线也比较麻烦,嫌DRC扎眼的话可以把 DRC隐藏。

网友:
    哈哈哈哈要是能融化画异形焊盘可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融合成一个的话,不好做BOOM,而且原理图上连线也比较麻烦,嫌DRC扎眼的话可以把 DRC隐藏。

在封装库里面融合成一个pad,跟bom没有关系

网友:
    叠焊盘的DRC可以关掉的  不显示。。。

网友:
    placement Bound 刪掉一個或是修改不要重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封装库里面融合成一个pad,跟bom没有关系

    两个器件叠在一起选焊,原理图上放两个器件,方便做BOOM的时候选择上哪一个,不容易搞错。如果硬件同意你把两个器件做成一个器件,后面通过修改BOOM来控制的话,也可以做成一个。但我觉得90%以上的硬件工程师都不会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