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Q芯片和EMMC通信问题

楼主(2023-08-28):
    如图中所示,13M正常通信后,clk波形会有缓慢下降的现象,通信速率越高,下降越明显。4线制,最高只能跑32M左右,跑不到满速52M。求大佬们发表发表想法?
找了好久,没找到问题所在。
PCB板为10层板。数据bus都走在第三层,上下都是地层。6Q和EMMC紧紧挨着的,走线很短。但是也很挤。

网友:
    这只能慢慢查,
    电源,地还有别的可能干扰的高频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