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10000Pin以上的板子,电脑需要什么配置?

楼主(2023-08-28):
请教一下,论坛里有画过电脑主板,服务器等10000Pin以上的高手吗?我电脑画个几千pin的板子还好,但打开上万pin以上的服务器板子卡成狗,就连缩放都是一卡一卡的。最近想配一台好点的电脑,选CPU到底是选高频少核的还是低频多核的?有的说选至强E系列的,不选酷睿i 系列的,因为大多工作站都是用至强的CPU,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现在很纠结不知选哪种,别跟我说什么CPU频率越高核越多越好,我家也不是开银行的,画过大型主板的人能推荐一下配置吗?

网友:
    搞个i5标压以上的cpu,再配个3060以上的显卡就差不多了,其他的随便搞

网友A:
    主要就是这两个核心,CPU频率高点,必须标压以上的,不需要多核心,因为画板软件就是单核心,cpu多核心不起啥作用,然后PCB上的元器件多了,就需要屏幕刷新的快,那就需要用好的显卡

网友:
    I7-8700 CPU@3.2GHZ,RAM 16G,应该是够了,目前画65000pin 移动器件有点卡,布线还凑合。

网友:
    为什么上班还要自己买电脑???????????????

网友:
    除了硬體外, 還是跟做圖習慣有差吧,一直覺得買再好的硬體,不管畫多大的板子,還是很卡
還不需要鋪銅的地方,都先搬出去吧,不需要一直讓電腦計算鋪銅,用局部的鋪銅來做圖 ,最後在全鋪上去.

楼主:
    多谢各位推荐,心里面现在有点底了,因为还在用16.6版本,估计多核没什么优势,优先买高频的U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就是这两个核心,CPU频率高点,必须标压以上的,不需要多核心,因为画板软件就是单核心,cpu多核心不起 ...

    谢谢,我还在用16.6版本的,应该比较老了,也觉得多核应该没多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建議還是多核, 主要是配合系統和軟體的64位元, (個人試過, 多核就算速度慢, 但就比雙核快. 手機和電腦 ...

    多谢版主,你现在是用的allegro哪个版本的?用多核的CPU估计要装allegro最新版本才能发挥出性能吧,我也是猜测哈。

网友(点评):
是包括3D, 及建的零件難易度和詳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I7-8700 ,RAM 16G,应该是够了,目前画65000pin 移动器件有点卡,布线还凑合。

    感谢,心里大概有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就是这两个核心,CPU频率高点,必须标压以上的,不需要多核心,因为画板软件就是单核心,cpu多核心不起 ...

我19年底买了一台灵越7591的dell的笔记本,就是标压i7 975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