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使用Interactive HTML BOM插件

楼主(2023-08-29):
      Interactive HTML BOM这个插件对于手工焊样板实在是太好用了,它能够导出交互式报目表,而且只需要导出一个html文件给焊接人员,不用担心源文件泄露出去。如果只是发一个普通的文本bom给焊接人员,那样焊接效率太低了,因为他要一个一个去找元件的位置。  它原本是KiCAD的一个插件,我在github上看到介绍已经能移植到allegro了。但我还没找到有大神对其进行移植,之前ad上已经有人成功移植过了,甚至立创EDA都能支持。难道Allegro目前还不能用吗?

网友:
之前还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
    希望早点能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Supports EasyEDA, Eagle, Fusion360 and Allegro PCB designer , 但不在本身軟體使用, 只能透過KiCAD ...

可以出个教程吗?

网友:
    這是做好的網頁文件

网友B:
    1 电脑安装Python(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release/python-3115/),根据PC安裝的系统选择安裝包
    2 安裝好Python后,打开windows命令行窗口,执行pip install wxpython jsonschema 安裝依赖项
    3 將skill文件exportJson.il复制到本机skill文件夹,在allegro.ilinit 文件里添加  add load( "path/exportJson.il" )
    4 打开PCB文件,在allegro命令行输入exportJson ,回车执行输出json文件
5 打开windows命令行窗口,进入json所在目录,执行 python (路径)\generate_interactive_bom.py pcb,json。如果没报错,则会生成htm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出个教程吗?粉難!

它有二種方式. 上面我只試了一種,

坐等大神出教程!!!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Supports EasyEDA, Eagle, Fusion360 and Allegro PCB designer , 但不在本身軟體使用, 只能透過KiCAD ...

期待您改好的程式,有个简易教程就更好啦!!

楼主:
奇怪了,我在电脑上看到大家的回复里面都夹杂着乱码?我用了几个浏览器尝试都是一样...但用手机浏览器访问就没乱码,有人跟我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电脑安装Python(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release/python-3115/),根据PC安裝的系统选择安裝 ...

    完全不行,第3步就是错的,应该是从英文网站翻译过来的吧。add这个应该去掉。如果文件已经拷贝到skill目录,就应该是添加 load("exportJson.il")     "/"路径符号应该是linux系统。win系统用"\"
第5步json目录到底在哪里呢?

我在github  exportJson项目上找到的原文是这样,应该是一个出处https://github.com/juulsA/exportJson
Prerequisites
    To make the skill script available for use, you need to copy the exportJson.il file to your local skill directory ( usually your installation path + \share\pcb\etc ) or the skill directory in the $CDS_SITE path. Append it to the allegro.ilinit file ( add load( "path/exportJson.il" ) ) or load it manually via the skill load command ( type set telskill into the command line and then type load("exportJson.il" ).
    Usage
    Once the script is loaded successfully, you can start exporting the json file by typing exportJson + enter in the command line. A directory named json is created in your project folder containing the .json.
    The script uses the "project name" ( optional: + "_" + "variant" ) as the file name and asks for the optional arguments revision and company. By passing ?rev "xyz" and ?company "name" as arguments to the exportJson function, the input prompt is suppressed and these values are used for file generation. This is can be useful to customize the function to your needs.

网友:
    这个功能看起来还可以,期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电脑安装Python(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release/python-3115/),根据PC安裝的系统选择安裝 ...

22.1 下验证OK。16.6 下没有成功,输出json 文件失败。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1 下验证OK。16.6 下没有成功,输出json 文件失败。多谢!

    是的。导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不行,第3步就是错的,应该是从英文网站翻译过来的吧。add这个应该去掉。如果文件已经拷贝到skill目 ...

JSON目录和PCB文件在同一目录下。

网友:
    有没有直接skill的啊,一键输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完全不行,第3步就是错的,应该是从英文网站翻译过来的吧。add这个应该去掉。如果文件已经拷贝到skill目 ...

把exportJson.il复制到D:\Cadence\SPB_17.4\share\local\pcb\skill  这个目录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 應該是路徑設定問題(allegro本身的路徑). 其實是可以的.(我本身是共用16.6, 17.2, 17.4, 22.1 全試 ...

我直接將Json文件拉到run.bat图标上运行,他会提示
ECHO 处于关闭状态。
    python: can't open file 'E:\\Allegro': [Errno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点评):
拉到打開的DOS視窗. (叫你拉的那一個視窗, 拉到會自動輸入檔名和路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到打開的DOS視窗. (叫你拉的那一個視窗, 拉到會自動輸入檔名和路徑.)

    我最后试了一下,成功了,我直接将生成好的json文件拉到generate_interactive_bom.py文件图标上就可以了。真的没有钓鱼的意思呀。因为真的不太懂就多问了几句,对不起!

网友(点评):
每個人方便就好, 只是要拉出來桌面和一鍵化, 都要靠 *.bat. 因為在Allegro run 一鍵才會遇到 python 的各種問題, 在WINDOWS run 路徑已經自動設好 python 路徑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6 應該是路徑設定問題(allegro本身的路徑). 其實是可以的.(我本身是共用16.6, 17.2, 17.4, 22.1 全試 ...

    刚刚试了,16.6 OK了。之前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点评):
就單純 allegro 路徑問題. 沒自己設多版本, 要用原廠切版本而已, 就執行抓到新版路徑.

网友:
    这个功能看起来很不错啊,希望可以做到菜鸟都能轻松使用!!

网友(点评):
我是菜鸟,我现在能轻松使用了

网友D:
    一键输出的skill(为了实现一键输出,exportJson.il修改过,请使用附件的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键输出的skill(为了实现一键输出,exportJson.il修改过,请使用附件的里面的)

    请问直接安装这个就可以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键输出的skill(为了实现一键输出,exportJson.il修改过,请使用附件的里面的)

    你好,是不是和EDA365 SKILL有冲突提示:
    Loading axlcore.cxt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add

    load "loadskillmenu.il"load "exportJson.il"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0 column 24 of file allegro.ilini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键输出的skill(为了实现一键输出,exportJson.il修改过,请使用附件的里面的)

解决了,问题出在load "loadskillmenu.il"load "exportJson.il"要分两行
    正确的是:
load "loadskillmenu.il"
    load "exportJson.il"

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键输出的skill(为了实现一键输出,exportJson.il修改过,请使用附件的里面的)

测试发现,元件各类多的PCB板时导出错误,简单的PCB没问题
错误提示:
Error during ibom generation...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测试发现,元件各类多的PCB板时导出错误,简单的PCB没问题
错误提示:
Error during ibom generation.. ...

我测试过了,和元件多少没关系,主要是PCB的BOARD GEOMETRY->CUTOUT层和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层不能有完整的圆形,研究发现是exportJson.il在导出PCB外框层的时候,圆形(circle)是按圆弧(arc)导出的,所以角度有些问题,见图片,解决办法有几个:1.删除圆形;2.用多边形替代圆形;3.用修铜工具给圆形随便切一点去就行了,只要不是完整的圆形就没问题呢

网友(点评):
它是依GERBER方式導出(許多工程類的軟體都這樣.), 非PCB檔案的轉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过了,和元件多少没关系,主要是PCB的BOARD GEOMETRY->CUTOUT层和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 ...

把CUTOUT层的圆删除即可。现在正常显示了。

网友:
    这个实用????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学习一下,感谢所有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出个教程吗?粉難!

    它有二種方式. 上面我只試了一種,

十分感谢,辛苦了!!!按照教程试了一下,成功输出需要的文件。但感觉用处不大,没有刚看到的惊艳感。不能自动跳转到PCB对应的元件,这个太失望了。不过对于需要手工焊接的板子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点评):
现在是点左边的清单,右边PCB对应的元件就会显示红色。不知道你说的跳转是指什么?

网友(点评):
他說的應該是直接開啟PCB檔案中的位置, 但這軟體走的是工程應用, 在右邊或下邊就有圖形(看你設定), 所以背面也是依上件時為正面(文字正向), 而不是依PCB檔案和TOP重疊的翻面, 重點:是資料保密, 不用流出完整PCB檔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过了,和元件多少没关系,主要是PCB的BOARD GEOMETRY->CUTOUT层和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 ...

你好,按文档教程走了一遍,点击Skill -iBom之后,报下面的错误;不知道是哪步出现了问题...
W- *WARNING* No variant.lst found, exporting entire design ...
    E- *Error* difference: can't handle (nil - 0.0)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你好,按文档教程走了一遍,点击Skill -iBom之后,报下面的错误;不知道是哪步出现了问题...
    W- *WARNIN ...

找到原因了,修改exportJson.il里面的版本号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找到原因了,修改exportJson.il里面的版本号就行了

您好,想请教一下,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我查了一下exportJson.il里的版本号是对的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您好,想请教一下,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我查了一下exportJson.il里的版本号是对的不知 ...

这样说比较难找到问题点,我也不是专业的,我觉得你是不是在安装Python的时候,没有勾选配置环境变量的选项,如果没有勾选,要自己手动配置一下了

网友H(2023-10-23):
引用 网友F:
    这样说比较难找到问题点,我也不是专业的,我觉得你是不是在安装Python的时候,没有勾选配置环境变量的 ...

请问修改的是什么版本号?是cadence的版本号吗?还是python的版本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修改的是什么版本号?是cadence的版本号吗?还是python的版本号?

    exportJson.il这个文件,里面有个版本判断的代码if(cdsVersion >= 17.4)then.....

网友:
    可以不在菜单栏显示菜单吗?强迫症表示接受不了

网友(2023-12-12):
引用 网友G:
    您好,想请教一下,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我查了一下exportJson.il里的版本号是对的不知 ...

我看了一下代码,我觉得问题应该出现在outline的类型上,现在的获取outline的方式是:17.4版本以上获取designoutline层,其他的获取outline层的shape类型,如果你的outline用的line类型,他就会获取不到,可以试着将outline类型改为shape类型再试。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过了,和元件多少没关系,主要是PCB的BOARD GEOMETRY->CUTOUT层和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 ...

网友:
    座等有教程!!!

网友I:
不能有完整的圆形是因为代码里有一处拼写错误,改过来后就可以了,之前的图片不知道为什么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能有完整的圆形是因为代码里有一处拼写错误,改过来后就可以了,之前的图片不知道为什么不显示。

给你点赞

网友(2024-03-19):
    CDS version: 17.400000
*WARNING* No variant.lst found, exporting entire design ...
    *Error* difference: can't handle (nil - 0.0)  还是出现这个报错,大佬们  ,如何解决?
    我看了前面说的版本号,是17.4

网友:
    更新一份自己在用的版本,无需安装Python环境。
    1、因为附件打包进了python运行所必须的依赖文件,所以体积较大,分为两份文件上传。
    2、解压后将“InteractiveHtmlBom”文件夹和“exportJson.il”文件放到你自己skill加载的路径下。
    3、将“exportJson.il”用文本文件打开,修改下面两个路径为你自己的skill路径(从cadence\SPB_Data后面开始,例如我的完整路径是“D:\cadence\SPB_Data\loadskill\skill\……”)

4、加载“exportJson.il“文件,这个大家每个人加载方式不同,按照自己的方式加载。

进行了如下修改:
1、直接将python运行环境打包,无需在安装python,解决因公司限制安装的问题。
2、修改“exportJson.il”文件,解决在17.4版本中获取不到line类型的板框的问题。
3、解决PCB的BOARD GEOMETRY->CUTOUT层和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层不能有完整的圆形的问题。
 目前使用中发现的仍存在的问题:
    1、当封装或者焊盘命名里面含有特殊符号导致导出失败。直接在Json文件中将特殊符号改掉即可。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网友:
    更新一份自己在用的版本,无需安装Python环境。
    1、因为附件打包进了python运行所必须的依赖文件,所以体积较大,分为两份文件上传。
    2、解压后将“InteractiveHtmlBom”文件夹和“exportJson.il”文件放到你自己skill加载的路径下。
3、将“exportJson.il”用文本文件打开,修改下面两个路径为你自己的skill路径(从cadence\SPB_Data后面开始,例如我的完整路径是“D:\cadence\SPB_Data\loadskill\skill\……”)

    4、加载“exportJson.il“文件,这个大家每个人加载方式不同,按照自己的方式加载。

    进行了如下修改:
1、直接将python运行环境打包,无需在安装python,解决因公司限制安装的问题。
2、修改“exportJson.il”文件,解决在17.4版本中获取不到line类型的板框的问题。
3、解决PCB的BOARD GEOMETRY->CUTOUT层和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层不能有完整的圆形的问题。
    目前使用中发现的仍存在的问题:
    1、当封装或者焊盘命名里面含有特殊符号导致导出失败。直接在Json文件中将特殊符号改掉即可。

网友(2024-04-29):
    比较靠谱,可以使用。

网友F:
    请问怎么样增加自定义字段呢?看了github的介绍是可以加的,但是没有写出具体做法?有没有大神加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怎么样增加自定义字段呢?看了github的介绍是可以加的,但是没有写出具体做法?有没有大神加过的指点一 ...

找到位置了,在config.py的default_show_group_fields中加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更新一份自己在用的版本,无需安装Python环境。
1、因为附件打包进了python运行所必须的依赖文件,所以体 ...

    請問若系統是WIN7 64位元,目前打包的python运行环境,是否會因相容問題而無法使用.

网友(2024-05-31):
引用 网友D:
一键输出的skill(为了实现一键输出,exportJson.il修改过,请使用附件的里面的)

谢谢分享,捣鼓一下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更新一份自己在用的版本,无需安装Python环境。
1、因为附件打包进了python运行所必须的依赖文件,所以体 ...

请教大佬,按照步骤配置完成后,命令行输入“exportJson”直接报错,但Pcb路径下确实生成的json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大佬,按照步骤配置完成后,命令行输入“exportJson”直接报错,但Pcb路径下确实生成的json文件

我的也和你一样

网友:
我试了一下,底层丝印出不来更正:是顶层和底层的 board geometry的silkscreen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更新一份自己在用的版本,无需安装Python环境。
1、因为附件打包进了python运行所必须的依赖文件,所以体 ...

你好,你的那个skill有几个问题:
1、board geometry的silkscreen层显示不出来
2、丝印层,实心的shape好象也显示不出来,只能显示shape的外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大佬,按照步骤配置完成后,命令行输入“exportJson”直接报错,但Pcb路径下确实生成的json文件

    打开json文件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命名存在非法字符,比如“\”这种。

网友(2024-07-03):
    下载测试一下,感谢。

网友:
    Interactive HTML BOM XUEXIEXEI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I:
    更新一份自己在用的版本,无需安装Python环境。
1、因为附件打包进了python运行所必须的依赖文件,所以体 ...

请教一下,在skill中调用shell(),   python3.11环境返回“t", 我升级了python3.12, 调用shell()返回"nil", 然后提示失败,

网友(2024-10-12):
引用 网友I:
    不能有完整的圆形是因为代码里有一处拼写错误,改过来后就可以了,之前的图片不知道为什么不显示。

请问一下这是哪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這更新就好.

https://github.com/juulsA/exportJson

非常感谢,已经用起来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生成的bom里面默认有tracks/zones和nets,我不想包含这两个,可是我关不了,有什么办法吗?使用kicad是可以关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開後有關掉功能.

对,这个我知道,我是想生成bom的时候像kicad一样完全关闭,网页上也不显示。这是kicad的,设置可以生效。而使用Allegro生成的Json文件没法生效。
我试了使用同一版本的InteractiveHtmlBom,在命令行下操作,使用kicak_pcb文件设置可以生效,使用json文件就强制生成Tracks/Zones和Nets,没法关闭

    屏幕截图 2024-10-15

    kicad设置可以生效

    kicad设置可以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開後有關掉功能.

对,网页上是有开关,但是生成的bom还是带了Tracks/Zones和Nets,而使用kicad在不勾选的情况下是不生成的。
试了下使用同一个InteractiveHtmlBom,命令行下操作,使用kicad_pcb文件生成bom时设置有效,使用json文件生成bom时设置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試過最新的, 它是正常的. (要更新兩處, 我只給一處是有關 ALLEGRO, 另一處是主程式比較好找.)

但也 ...

    您的意思是要想完全不导出还是要更改Interactive HTML BOM的程序是吗?对Python不是很熟,只能慢慢研究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它影響整體功能, 在轉換時的選擇, 轉出後的顯示選擇, 主要資料結構和KICAD不同.

    (所以程式中的 ...

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点评):
有興趣可以去看主程式下..\InteractiveHtmlBom-master\InteractiveHtmlBom\web\ibom.html 這就是它樣品檔, 代表你想改是大工程.

网友(2025-06-13):
引用 网友D:
一键输出的skill(为了实现一键输出,exportJson.il修改过,请使用附件的里面的)

怎么安装jsonschema

网友(2025-07-14):
    好用,16.6已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