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读懂EMC:详谈EMC!

楼主(2023-08-29):
    读懂EMC:详谈EMC?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EMC难不难做?
    上一节也说到了EMC要解决的抗扰问题基本都是kV级,而发射问题都是mV级,对于V级工作电压来说,难度都是数量级级别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于EMI中常见的辐射发射RE(Radiated Emission),通常在测试整改中经常听到某某产品RE超标几个dB,需要加措施降几个dB,那么这降几个dB为什么有时那么难整呢?当然,这个一方面是因为未找到问题根因、所加措施不合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降X dB有时也是数量级级别的
    dB表示2个相同单位物理量的相对关系,最初是针对功率(声音强弱)进行对比,如下式:

    其中,Px表示待比较目标功率,Pref为参考量。例如,一般WiFi的最大发射功率为20dBm,就是指发射功率值与单位功率值1mW(0dBm)进行比较,即最大功率是100mW。再比如,若P2=2P1,那么就可以说P2比P1高3dB(这也是常见的“-3dB是一半”说法的来源,实际指的是功率值降一半);相应的,若是高6dB就意味着P2=4P1。
    因为功率与电压及电流的关系为:

    所以针对电压/电平、电流、场强这类物理量,其dB公式要稍作修改,以RE测试中的场强为例:

    其中,Ex表示待拟合场强值,Eref为参考场强(1uV/m,即0dBuV/m),如1V/m,即为106uV/m,拟合成dB显示就是120dBuV/m;
    我们通常的RE测试的频谱图里的6dB限值线意味着此处的场强值是限值的二分之一!而一般情况下要保证3dB余量,意味着我们要保证机器在整个频段内的辐射强度要小于限值的0.7倍(√2/2);假设若某点的实际测试场强值为60dBuV/m,要把它降下来并保证有6dB的余量(假设限值为40dBuV/m),就意味着要降低26dB,就是说要将相应频点的场强降低20倍!
    另外需注意,两个dB值之间只应存在加减运算,而乘除运算无意义;而两个相同单位的dB值之间计算,得出的结果必须是dB,而不是dBm、dBuV/m(例如60dBuV/m-40dBuV/m=20dB≠20dBuV/m,读者可思考下其中的原因)
    综上所述,相信通过本文的描述,各位对读懂EMC:详谈EMC都有一定了解了吧,有疑问和有不懂的想了解可以随时咨询深圳比创达这边。

网友:
    可以去专门的公司解决公司的EM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