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禁布区问题请教

楼主(2023-08-30):
AD22,如何隐藏掉禁布区;还有一个问题,AD导入pads的ASC文件后,Pads里的禁布区在AD里会避铜0.3,为了保持避铜与Pads一致,设置了禁布区到铜为0,可这样铜到板边的距离也为0,有没有办法让铜到板框0.25,到板内的禁布区为0呀。谢谢!

网友:
    禁布区到铜皮设置0.3mm,板内不要设置禁布,直接把需要禁布铜皮的位置挖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實際要看檔案, 若轉進來已經在這層, 把它(板框)DEL掉, 設在機構層.

    實際要應變, AD可以設很細, 不 ...

感謝指導,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