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怎么样选取整个xnet网络啊?

楼主(2023-08-30):
还有怎么样设置某个网络的cline和指定网络名的shape的间距啊?谢谢

网友A:
太基础了,你找个教程看一看吧

网友:
    1、操作命令时鼠标右击选择temp group,选择完后再complete就可以了

网友B:
    shape的间距就要去设置一个单独的规则,再把这个规则运用在这个shape中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基础了,你找个教程看一看吧

哪个算是太基础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ape的间距就要去设置一个单独的规则,再把这个规则运用在这个shape中就行了

属于哪个规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属于哪个规则啊?

    间你不是要设置间距吗,那就是间距规则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師請問CLINE是PIN到PIN,還是VIA到VIA呢??

PIN到PIN是比較好設, 但VIA到VIA怎設呢??

我也不明白。。。line到指定网络的shape的间距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師請問CLINE是PIN到PIN,還是VIA到VIA呢??

    PIN到PIN是比較好設, 但VIA到VIA怎設呢??

    要设置过孔到过孔的间距就在间距→过孔那边设置,左边选择过孔,在设置过孔到每个类别的距离,里面有过孔到过孔的间距一栏(建议你去系统的学习些基本的规则,这些规则都是需要掌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努力一下找如何設定 "PinPair".

    難在你的CLINE,是要抓在VIA點時,必須設T點而已.

他说的是线到覆铜的间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