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A40i开发板SATA硬盘挂载

楼主(2023-08-30):
电梯直达
楼主

楼主:
【1】挂载SATA硬盘
飞凌OKA40i-C开发板,提供了SATA接口,今天笔者试着挂载SATA硬盘。
【硬件准备】
1、SSD硬盘,拆了一个N年前的容量120G的硬盘。
2、从报废的电源上剪下来D头转SATA电源线。
3、SATA数据线一条。
4、12V电源。
【硬件连接】
1、12V源接接到开发板的12V电源(注:我这里用的数字电源有夹子,所以直接夹到SATA电源线的12V电源线上了);
2、将D头插入开发板的D头插座;
3、用SATA数据线将硬盘与主板的SATA接口连上;
4、12V上电,开发板上电;
(在这里给提个建议,电源最好能改为12V输入,这样就不用麻烦再去准备个12V电源了,对于新手来说,如果电源接反,那开发板就挂了);
5、上电,一切正常。
【挂载硬盘】
1、fdisk -l,系统找到了SATA硬盘,在/dev/sda目录下:
2、df -Th查看,没有自动挂载:
3、新建目录:mkdir /mnt/mydriver,然后试着挂载:monut /dev/sda5 /mnt/mydriver,提示错误:unknow filesystem type 'ntfs'。
4、这是因为linux下不认ntfs分区格式,准备格式化为ext4格式。执行命令#mkfs.ext4 /dev/sda5 然后按提示,完成格式化:
5、挂载到/mnt/mydriver目录下,然后用df -Th就可以看到挂载SATA硬盘成功了。
【2】磁盘的读写速率测试
1、挂载好了SATA硬盘,这里做一下磁盘速度测试:
(1)通过df -h命令查看磁盘情况:
# hdpARM -tT /dev/sda5/dev/sda5:
Timing buffer-cache reads: 420 MB in 0.51 seconds = 839503 kB/s
Timing buffered disk reads: 478 MB in 3.00 seconds = 163015 kB/s
cahce读取840MB/s,磁盘持续读取163MB/s。
(2)再测一下OKA40i-C开发板的读取速率:
# hdparm -tT /dev/mmcblk0p7/dev/mmcblk0p7:
Timing buffer-cache reads: 414 MB in 0.50 seconds = 831310 kB/s
Timing buffered disk reads: 126 MB in 3.00 seconds = 42988 kB/s
cahce读取830MB/s,磁盘持续读取43MB/s。
2、测试写入速率:
# time dd if=/dev/sda5 bs=1024 count=1000000 of=1Gb.file
1000000+0 records in
1000000+0 records out
real 0m44.173s
user 0m0.590s
sys 0m26.740s
# time dd if=/dev/mmcblk0p7 bs=1024 count=1000000 of=1Gb.file
1000000+0 records in
1000000+0 records out
real 0m52.214s
user 0m0.570s
sys 0m25.760s
写入速度SSD为:44MB/s,EMMC为:19.2MB/s。
从测试结果来看,开发板的磁盘读取与写入与台式机的性能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