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面板选择问题

楼主(2023-08-30):
    在Layout过程中需要在Find面板选择相应的元素,例如我想移动字符我需要在Find面板选择“text”,在这里我在ENV文件里设置了快捷键funckey ~T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text YES;setwindow pcb",有没有什么办法设置同一个快捷键设置“FORM find text YES”和“FORM find text NO”,即按下一个快捷键选择text,再按下该快捷键不选择text。
    Find面板有那么多选择的元素,如果我要每个设置选择和不选择这个快捷键就太多了,也不方便,所以想问问大佬们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者skill推荐!

网友A:
    有必要设到这么细吗?快捷键设多了哪记得那么多,鼠标点一下也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设到这么细吗?快捷键设多了哪记得那么多,鼠标点一下也很快的

    回复一下楼上两位大佬,我自己个人觉得啊还是有必要设置对应的快捷键"on/off"的,可能我说的不全,应用场景有以下几种:
    一、对齐命令状态下(这里用到了skill可以对齐字符、器件、过孔和Group):
    1.器件对齐情况下,框选器件有时会框选到过孔和字符,当然可以点选,但是器件多的情况下效率就很低了,框选对齐的情况下这时我就需要在FIND面板关掉过孔和字符,这里需要有三步操作,第一步我需要移动鼠标到find面板,第二步在find面板关掉字符和过孔,第三步移回鼠标再框选所要对齐的器件,如果设置成快捷键的话只需要把过孔和字符关掉然后就可以框选要对齐的器件了,这里最大好处就是鼠标没有移开要对齐器件可极大加快layout速率;
    2.过孔对齐过孔情况下应用场景就是手工打地过孔,例如电源部分在电源IC附近打回流地过孔,器件比较密集处打地过孔的话框选对齐就一定会框选到器件,这时就需要在FInd面板关掉器件操作和上述1.情况也是一样;
    3.字符对齐情况下应用场景最多应该是在调整器件丝印位号时调整,情况和上述一样也是需要在Find面板关掉器件或者过孔。
    二、拷贝命令下
    拷贝命令下运用到最多的场景应该是过孔+线一起拷贝,大多数情况下IC出线都是从焊盘中出线出了一段距离后打孔,如果出线比较短框选拷贝就会连器件一起拷贝,需要在FIND面板关掉器件。
    三、移动命令下
    比较麻烦的是“模块”移动,因为模块是一个整体这就会导致有时要移动一部分元素一部分不移动。
    四、删除命令下
    和前面几个一样在Find面板要选择删除的对象,避免框选删错!

    以上都是我个人的见解,可能有些方面没考虑到,为啥要设这个FIND面板元素对应快捷键"on/off",其实就是为了省去一个最让效率大打折扣的动作那就是先把鼠标移动到FIND面板,选择完后再返回来,我们的“目标”在此操作会“丢失”,最近搞了几个项目都顶底层布满器件只能打埋盲孔的板,最近抽空复盘了一下,就是这样的鼠标移动在Find面板点来点去最浪费时间了,而且时间一久眼都花了。FIND面板一般放在allegro界面左右两边,这个跨距还是挺大的,本来在屏幕中间操作然后要选择一个东西鼠标就得往旁边“哗的移一下”,就会打断自己画板的节奏。
    在General Edit模式下FIND面板可选的元素虽然有16个,但是我基本只用到Symbol、Vias、Clines、Lines、Shapes、Cline segs、Other segs和Text,这八个占一半,如果设置“Off”和“ON”的话那快捷键的话那还是得16个快捷键,如果是把对应的键设置成"on/off"那就是八个快捷键,对于效率的提升记住这八个键应该还是微不足道的吧。
    也许有人会想把那八个设为“Off”或“ON”,在加连个键一个设为所有元素“Off”一个键设为所有元素“on”,一样可以实现啊!但是我只相信“人的第一思维”效率一定是最快的,例如我想选择过孔和字符,我可以选择线把所有元素“off”在按快捷键选择过孔和字符,这样其实是多加了一个操作就是“off”,人的第一想法是我要选择这个,我就会去按一个键,取消的话再按一个键,不论是快捷键还是拿鼠标点击选择,当我只想选过孔和字符的时候,在16个元素全部“ON”的情况下鼠标的操作是点击“ALL off”再去点击“Vias”和“Text”这里就有了一个“选择思考”的问题,当然扯远了,其实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快效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all_off;FORM find vias YES;setwindow pcb"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点评):
那只能建議, 用SKILL建快捷鍵了.

网友:
    像那些一键切走线层,调丝印层的快捷键那样,确实是可以显著提高效率的,你如果觉得有必要,出于能提高效率的角度,可以去试试写skill实现,不过你快捷键够用吗,如果是我的话,还要衡量快捷键的效率提升大小,做出取舍,覆盖掉不常用的快捷键,毕竟单键肯定更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一下楼上两位大佬,我自己个人觉得啊还是有必要设置对应的快捷键"on/off"的,可能我说的不全,应用场 ...

    看你打了这么多字辛苦的份上,给你提供一个例子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symbols toggle;setwindow pcb

    剩下的自己补齐

网友D:
    楼主是个心细之人。哈哈。。画那么快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打了这么多字辛苦的份上,给你提供一个例子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symbols toggle;set ...

    类似于这种写在env文件的快捷键方式我又不是不会,你没注意看我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个心细之人。哈哈。。画那么快干嘛?

    哈哈,打工人的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打了这么多字辛苦的份上,给你提供一个例子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symbols toggle;set ...

    惭愧惭愧,没注意tog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