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现不能使用在线封装库了吗?

楼主(2023-08-31):
    我以前是能正常使用在线封装库的,cadence和ultra librarain帐号都注册过,最近就用不了啦!提示ERROR (SPPSUN-1): Jwt token expired  有遇到同样情况的朋友吗?

网友:
    如果是正版用户,直接找Cadence,如果是D版,建议不要随便连

网友:
    二楼说的非常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認知差粉多.

    Allegro Library Creator 17.4 需要登入在線資料庫.

请问您能分享一下OrCAD Library Builder这个封装工具最新版本的安装包吗?或者比我新的版本都行,我现在用的17.4.6 (2021-04-15)版本。发现有不少bug.一直没找到新的安装包。

    最新版本是22.1.1

网友:
    原来有个IAC的,22.1找不到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重新登陆一下帐号就解决了(点箭头的位置先退出再登陆),可能是太久没登就会这样,有时候一个小问题能把人折磨死。还好自己发现原因了。

网友:
    可以更改下载路径吗?它好象下载到了spb_data 工作目录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重新登陆一下帐号就解决了(点箭头的位置先退出再登陆),可能是太久没登就会这样,有时候一个 ...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界面是从哪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界面是从哪调出来的

place comp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界面是从哪调出来的

17.4在place——search providers
22.1在place——compent
其它的低版本好像不支持在线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