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DN仿真遇到无法进行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3-08-31):
Optimization进行PDN仿真时,进行仿真的时候,最后总出现提示“电容数量超过限制,项目库中可以包含100个电容,删除一些并增加新的”,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我平时用的器件少,还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好像有这个限制,正版的不知道有没有限制

网友A:
    高手都不用Optimization PI,里面电容库数量要限制到50颗以下,而且可选电容值方案太多,实际项目中不怎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都不用Optimization PI,里面电容库数量要限制到50颗以下,而且可选电容值方案太多,实际项目中不怎么实 ...

    麻烦问一下,高手都用哪一个软件做PDN仿真

网友B:
    在Optimization中这个需要自己建立一个库文件,这个等于你PCB的BOM文件,把备选或者你想替换的电容模型进去,这个数量有一定限制,这里你用了这个软件应该知道,里面会有个选择电容ID的选项,用大库的话,太麻烦了,总不能C100用ID:14504,备选ID:14700吧,如果遇到软件自己给你降成本的时候,电脑会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Optimization中这个需要自己建立一个库文件,这个等于你PCB的BOM文件,把备选或者你想替换的电容模型进去 ...

    了解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