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硬件按键开关机电路,按一下按键开机,再按一下按键关机

楼主(2023-09-01):
设计了一个纯硬件按键开关机电路,按一下按键开机,再按一下按键关机。适用于没有mcu控制的硬件电路。

网友:
    MOS的压降加上D1的压降,输出电压堪忧啊!

网友A:
    没看懂关机是什么实现的?

网友:
    这个怎么实现没有MCU的一键开关?

网友(2023-10-11):
    能讲讲原理吗?

网友:
    确定开机之后按一下能关机么,开机之后Q2就一直可以导通了吧

网友:
    电路复杂不说,不如一个带自锁的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关机是什么实现的?

    在Q1/Q2没导通前,SW的左侧电压基本上是VDD3v3,当开关按下后,Q2导通,随后Q1导通。这就实现了开机。
当Q2导通,那么Q2的集电极电压基本上为0V,那么R2-D2-Q2这条通路会因为D2的作用钳制在0.6V,按键按下R6/R7/R4实现串并分压,但原理图应该有点问题,需要把R7接到R4的左边,而且R4的阻值应该再大一点,大概10K左右,这样按键按下在Q2的b极才能得到一个大概小于0.3V电压,这样才能正在的关断

网友C:
    有没有大佬知道R7那条路是用了来干嘛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Q1/Q2没导通前,SW的左侧电压基本上是VDD3v3,当开关按下后,Q2导通,随后Q1导通。这就实现了开机。
    当 ...

    感谢回复,这样就清楚了。

网友D:
    参考楼主,我也做一个。

网友(2024-01-17):
    为啥我仿真上电第一次就是导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Q1/Q2没导通前,SW的左侧电压基本上是VDD3v3,当开关按下后,Q2导通,随后Q1导通。这就实现了开机。
    当 ...

厉害,分析的到位

网友(2024-02-20):
    这个电路实用吗?

网友:
    VDD3V3上电的瞬间D2左侧应该是低电平,类似MCU上电复位电路,这时候如果用示波器是否会看到一个尖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大佬知道R7那条路是用了来干嘛的啊?

自锁功能。通道导通后相当于B极接入3.3V,让电路一直导通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楼主,我也做一个。

    这是哪个软件的仿真?

网友:
    能加上延时最好,按键这种抖动误操作太频繁了!

网友(2024-05-16):
    关机实现不了

网友E:
    ON/OFF   IC 0.5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ON/OFF   IC 0.5元

    这种IC有推荐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IC有推荐的么?

网上看到甚至有家叫丽晶微电子在做这类芯片,不过本人没用过,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尝试下,或者你搜索EC853开关芯片应该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