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三种类型的PCB?

楼主(2023-09-01):
印刷电路板 (PCB) 有多种类型,但其中三 (3) 种非常出色。以下是这 3 个及其工作原理:
单面印刷电路板也称为单面板,这些是不使用多个导电层的印刷电路板 (PCB)。相反,它仅使用一个导电铜层,该铜层位于基板上方。
一般规格包括: 放置一层基础基板和一层导电层,它们分别构成玻璃纤维 和铜单面板也将电气元件放在一侧,将导电电路放在另一侧
双面板 双面 PCB 与单面板相反,它们在电路板的顶面和底面(基板的两侧)都使用一层或导电材料(最好是铜)。
双面 PCB 可以使用通孔技术 (THT) 或表面贴装技术 (SMT) 在任一侧进行连接。如果要使用通孔,则必须将通孔元件或引线元件安装到印刷电路板上的预钻孔中,然后再使用烙铁在两侧的焊盘上涂上阻焊层的电路板。 如果您要使用表面贴装工艺,该工艺只涉及将电气连接安装在电路板表面上。
多层板 如果您正在寻找使用多个铜层的PCB 制造工艺,那么它必须是多层 PCB。 顾名思义,它支持使用多个导电层,通常超过两 (2) 个。 支持的铜层最少为 3 层,最高可达 40 层。配置过程包括将导电层与镀铜孔互连。

网友:
单片板用的比较少,在电源中用的多

网友(点评):
小家電 或 簡單類開關.

网友:
    多层板最多只支持40层?

网友:
    多层堆叠PCB才是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