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案例分享:电单车电控模块ESD故障分析?

楼主(2023-09-04):
    案例分享:电单车电控模块ESD故障分析(下)?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一、定位整改
    通过对产品的结构及电路进行分析,推测可能的放电路径及失效机理如下:
    a、静电注入金属壳上时,金属外壳与MOS管的散热器之间存在拉弧放电,最初版本的MOS管耐压性能差,易被静电击穿烧毁。
    b、电源插件小板也靠近MOS管散热器,尤其是尺寸较大的电解电容器,更易将干扰引入此降压模块;而降压模块中的FB网络信号因其特性较易受干扰,当干扰脉冲造成FB信号紊乱后,就导致输入输出参数的不可控,进而产生了过压导致了器件烧毁。

    图1 ESD致器件烧毁的失效机理分析
    (注:图中左下角的CY为后续增加的整改措施,非失效原理分析内容)
    通过对产品的结构及电路进行分析,推测可能的放电路径及失效机理如下针对以上的机理分析,相应的整改方向也明确了:
    a、静电的泄放,在MOS管散热器和金属外壳间增加高压电容(如图2中左下角的电容CY)
    b、敏感信号的防护,如图3,在被烧毁的芯片的FB管脚对地增加一颗静电防护器件(BTR9S23A10)

    图2 芯片FB管脚增加静电防护器件
    最终,4kV接触放电复测通过,连续20次放电无问题。
    二、问题小结
    ①外壳与内部PCB板或散热器之间要保证足够的距离,防止ESD拉弧放电,经验上一般是要保证板端金属结构件与缝隙间距5mm(8kV空气放电)以上;
    ②敏感信号线路如FB脚、RST脚等务必做好相应的防护滤波(TVS或小电容)。
    综上所述,相信通过本文的描述,各位对案例分享:电单车电控模块ESD故障分析(下)都有一定了解了吧,有疑问和有不懂的想了解可以随时咨询深圳比创达这边。

网友:
    芯片的防静电图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