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PD上的bump pad 显示图形指向什么?

楼主(2023-09-04):
    cadence APD上设计FCBGA封装时的bump pad 显示的图形是整个bump pad 还是只是 pad 开窗的那部分?

网友:
    看你设置的是那个层面,显示的是PAD的cu层,还是命名的solder层;有的设置在同层,但是命名为solder;根据平时设计习惯还有方便仿真来建层面,不同的层面在底片设置时对应好

网友:
    都可以显示,需要去调一下

网友:
    取决于你自己怎么设定和显示的是哪一个图层

网友(2023-11-14):
    你好,我最近也在看FCBGA方面的东西,方便咨询您一点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