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零基础学习之Vivado-EEPROM驱动设计

楼主(2023-09-05):
大侠好,欢迎来到FPGA技术江湖。本系列将带来FPGA的系统性学习,从最基本的数字电路基础开始,最详细操作步骤,最直白的言语描述,手把手的“傻瓜式”讲解,让电子、信息、通信类专业学生、初入职场小白及打算进阶提升的职业开发者都可以有系统性学习的机会。

系统性的掌握技术开发以及相关要求,对个人就业以及职业发展都有着潜在的帮助,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本次带来Vivado系列,EEPROM驱动设计。话不多说,上货。

EEPROM驱动设计

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是指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是一种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芯片。EEPROM可以在电脑上或专用设备上擦除已有信息,重新编程。一般用在即插即用。

EEPROM(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是用户可更改的只读存储器(ROM),其可通过高于普通电压的作用来擦除和重编程(重写)。不像EPROM芯片,EEPROM不需从计算机中取出即可修改。在一个EEPROM中,当计算机在使用的时候可频繁地反复编程,因此EEPROM的寿命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考虑参数。EEPROM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闪存,其应用通常是个人电脑中的电压来擦写和重编程。我们以SANXIN-B04板卡上的EEPROM为例,向大家介绍一下其驱动方式。EEPROM型号为24LC64。

从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信息:

1、两线串行总线,使用IIC接口协议。

2、有自擦除/写循环时间。

3、有32字节页写和单字节写模式。

4、最大5ms的写循环时间。

知道了以上信息之后,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手册。

在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24LC64是一个8K*8的一个存储器,总共64K bit的容量。因为存储深度为8K,也就意味着芯片的地址有需要有8K个,也就是有8192个,从0开始到8191,那么地址线的位宽就是13位。这也就是我们在写时序图中展示的高字节地址和低字节地址。此外,芯片的供电范围是1.8V到5.5V。芯片有页写功能,最多可写32字节。允许最多有8个芯片连接到相同的总线上。

管脚及功能介绍:

A0、A1、A2三个端口为片选输入,当这三个端口的电平与从机地址相同时,该芯片被选中,这些管脚必须接电源或者地。

SDA是一个双向总线用于传输地址和数据,在SCL为低电平的时候,正常的数据传输SDA是允许被改变的,如果在SCL为高电平期间改变就会被认为是开始和停止条件。

       SCL为串行时钟,用于同步数据的传输,由主机发出。

       写保护管脚,这个管脚可以连接地、电源或悬空。如果悬空,这个管脚上的下拉电阻会让芯片保持不被保护的状态。如果连接到了地或者悬空,正常的存储器操作是有效地,如果连接到了电源,写操作是禁止的,读操作不受影响。

在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变低被视为开始条件,所有的命令必须在开始条件之后。

在SCL为高电平时,SDA由低变高被视为停止条件,所有的操作必须以停止条件结束。

端口介绍完,这里要着重说明一下应答信号。每次接收完8bit数据,从机需要产生一个应答信号,主机必须产生一个额外的时钟周期伴随着应答信号。注释:芯片如果有内部循环在进程中的话,是不会产生应答信号的。在时钟为高电平的时候,芯片的应答信号必须拉低SDA,并且在SCL低电平期间保持稳定。

上图为IIC总线的示意图,其中开始条件与停止条件在上文已经描述过。其次是数据的读写,在图中,SCL为高电平时,地址或应答有效,那么我们就在数据有效的时候进行采数;在SCL为低电平时,数据允许被改变,那么我们发送数据就在此时间段。

在了解了端口的作用及功能之后,我们做一个总结:

1、起始条件:SCL为高电平,SDA由高变低。

2、停止条件:SCL为低电平,SDA由低变高。

3、数据接收在SCL高电平期间。

4、数据发送在SCL低电平期间。

5、A0、A1、A2、WP在电路图中已经全部接地,在代码中我们不需要关注。

电路图中可以看出,我们的EEPROM的控制管脚只有SCL和SDA。

设计框架

按照上面的框架,完成各部分代码,最后在此框架的基础上,再加上数码管模块,用来显示从EEPROM里面读出的数据。

新建工程:

新建好工程后,新建文件,开始写代码,首先是写模块。

写时序如下图。

我们以单字节写为例,因为在写的工程中,没写8bit,就要读一次ACK,所以在此我得做法是,读模块只写8bit的线性序列机,

代码如下:

在写模块中,我们选择在SCL低电平中心位置发送数据,那么为了方便我们写线性序列机,我们将四分之一SCL周期看做是一个单位时间T,总共8bit时间,所以计数器需要计数32个T。

读模块代码如下:

在控制模块中,我们可以将每个bit分解开进行写,比如起始条件:

类比以上写法,停止条件也是如此。

在控制模块中我们使用状态机来完成数据的写入以及ACK的判断。我们在第一个状态中,可以加入一个按键来启动整个过程的开始。

在ACK读取的状态,我们在SCL高电平中心读取ACK的值,在此状态结束时判断ACK的值是否为0,如果为0说明响应正确,状态继续往下,否则返回起始条件状态。

在顶层代码中,我们需要加入三态门来控制双端口。

在写好代码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无法仿真,因为单纯的看波形,会发现我们得不到正确的ACK,导致状态一直无法继续。因此我们将使用仿真模型来进行仿真,在仿真模型中,端口为芯片的控制端口。

在此模型中需要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写循环时间定义的为5ms时间,如果大家觉得时间太长,可以自行修改。

仿真代码如下:

     写好代码之后,我们打开仿真波形进行观察。

在仿真波形中可以看出,我们读出来的数据跟写入的数据时一致的,即表明驱动正确。需要注意的是,在写循环时间内,我们发送的命令,芯片是不接收的,所以会出现起始条件、写控制字、ACK三个状态一直循环,直到数据写入完成,仿真模型才会返回ACK。此时,状态继续往下进行,直至结束。

我们从仿真模型中读出的数据,高电平是为高阻的,模型无法拉高,所以我们在仿真中可以自行上拉,这样才能看到完整且正确的数据。

至此,我们实验正确。

网友:
谢谢大神,程序的流程很清晰,程序写的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