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封装电镀线检查问题

楼主(2023-09-05):
plating bar check为什么提示这个错误?说可能在错误的层,可是我的电镀线在Germory----plating bar啊

网友A:
    我都是最简单的,颜色检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最简单的,颜色检查法

    我平时也用颜色检查,这不是有这个功能嘛,一直卡在这,书上也没有讲的很细,所以问问,哈哈

网友:
    Planting bar check之后你看看DRC 就好了 不影响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