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厚铜PCB板子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3-09-06):
    一个双面板子,计划表层使用3oz铜厚,不知道这种情况,成本比起普通的1oz铜厚要大多少?或者是4层,内层2oz铜厚,表层3oz铜厚,与普通的成本差距大么?

网友(点评):
重點:在於你是想怎樣的散熱及什麼樣的電路設計, 才能談.

网友(点评):
因為表层使用3oz铜厚分, 1.直接銅厚, 2.電鍍銅厚., 先明白要什麼再來談.

网友:
    问板厂不就知道了

网友:
    每增加1oz加收10%的费用

楼主:
    谢谢!!直接上3oz铜厚的料干

楼主:
    表层加上电镀大于3o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