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后反焊盘连起来了,怎么办

楼主(2023-09-06):
    打上孔后,反焊盘好像连起来了,这里该设置什么东西?或者只能拉开间距?

网友:
    1 可以拉开距离
2对这类焊盘调整设置规则,让焊盘全包

网友A:
    修改一下Shape的属性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一下Shape的属性就可以解决了

找到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

    这里虽然可以把数值设置得很小,但是还是要满足板厂最小shape 宽度能力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虽然可以把数值设置得很小,但是还是要满足板厂最小shape 宽度能力才可以

    感谢提醒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4-06-28):
    这是什么信号?为什么不能连起来,要shape包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