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about

楼主(2023-09-07):
    想請問各位大大,有無方法 或 skill ,可以將整張板子,全部層面的 xhatch shape 一次變更為 solid shape
    如果用Shape / Parameters... / Shape fill / Fill syle 方式 ,需要一個一個去編輯,需要花費很多時間
    謝謝

    PS : 不能由 Shape / Change Shape Type 的方式,因為使用此方法,由其他軟體轉入的shape 會有誤差值

网友(点评):
由其他軟體轉入的shape 會有誤差值?? 軟體本身鋪銅方式不同, 都會有差異.

楼主:
    雖然各軟體多少會有差異,但是因為原廠嚴格規定要100% 轉入複製
    所以,已經由原始軟體轉出時設定shape克服就差在allegro內的shape編輯程序,要一塊一塊shape去編輯,很浪費時間
    才想說有無方法,或skill可以一次框選全部shape 進行編輯

网友(点评):
看過樓下大師寫的skill不錯了, 是我只會叫你手動ZCOPY到別層, 再轉換回來.

网友(点评):
原來Z-COPY是沒誤差的..........是依 Original boundary (包含線寬的最外框.), 難怪我不知道你們的問題點.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73697-1-1.html

    这个贴子里不是给你写过吗?

楼主:
    db-_- 发表于 2023-9-8 17:20图片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73697-1-1.html

    这个贴子里不是给你写过吗?

    Dear 這個帖子裡的轉換,對於不是要求100%的轉換 ~~ 非ˊ常好用
    可是轉換之後我發現,對於pads轉入的shape,因為pads的shape outline 他們好像一般都有線寬,
    我拿到的公版outline線寬是 4mil
    所以用ski轉換成shape時,會以shape outlin線寬中心轉換,所以shape 無論到 cline or via 都會與原始版本有2mil的誤差值
    只有在 Shape / Parameters  / Fill style / 選擇 Solid 才能完全以shape outline 邊邊轉換

    手動一個一個轉換

    手動一個一個轉換

    Skill 全部自動轉換

    Skill 全部自動轉換

    原始轉入檔案

    原始轉入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這個帖子裡的轉換,對於不是要求100%的轉換 ~~ 非ˊ常好用
    可是轉換之後我發現,對於pads轉 ...

    我看了一眼,确实是有存在边界线以中心点转换的情况存在。
    并非由pads转换导致,很可能是由于动态铜的xhatch和静态铜的xhatch导致。
    下图是动态铜的xhatch和静态铜的xhatch shape转换前后对比。(虽然转换前肉眼看不出来是静态还是动态的)

    明显可以看到,静态铜的xhatch shape转换后边界是以cline的中心转换的。

    所以可以考虑先将静态铜转换成动态铜,转换成filled shape后再转回来。
    转换效果:

    代码如下,供参考。
    1. ;;v1.1 fixed static xhatch shape convert problem.
    2. ;;v1.0 create.

    3. axlCmdRegister("recs" 'dbRecreateShape
    4.             ?cmdType "interactive"
    5.             ?doneCmd '_dbRecreateShapeDone
    6.             ?cancelCmd '_dbRecreateShapeCancel
    7. )

    8. ;;debug
    9. ;;skill load "recreate_shape.il"
    10. ;;recs

    11. procedure(dbRecreateShape()
    12. (let (items lay net poly)

    13.     axlUIPopupSet(axlUIPopupDefine(nil
    14.                 '(("Done" _dbRecreateShapeDone)
    15.                   ("Oops" _dbRecreateShapeOops)
    16.                   ("Cancel" _dbRecreateShapeCancel)
    17.     )))
    18.     axlClearSelSet()
    19.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HAPES" "boundary_shapes") ?onButtons `("all"))
    20.     axlAddSelectAll()
    21.     items = axlGetSelSet()
    22.     axlClearSelSet()
    23.     mk_recs = axlDBTransactionStart()

    24.     foreach(i items
    25.         when(i->fill && i->fill != t
    26.             lay = i->layer
    27.             net = i->net->name
    28.             when(!i->shapeIsBoundary
    29.                 i = axlShapeChangeDynamicType(i t t)  ;change static shape to dynamic
    30.                 axlDBRefreshId(i)
    31.             )
    32.             poly = axlPolyFromDB(i ?layer i->layer || car(i->startEnd) ?xhatch nil)
    33.             axlDeleteObject(i)
    34.             axlDBCreateShape(car(poly) t lay net)
    35.         )
    36.     )

    37.     dbRecreateShapeEvent()
    38.     axlUIPopupSet(nil)
    39. ))

    40. (defun _dbRecreateShapeDone ()
    41.     axlFinishEnterFun()
    42.     axlDBTransactionCommit(mk_recs)
    43. )

    44. (defun _dbRecreateShapeCancel ()
    45.     axlCancelEnterFun()
    46.     axlDBTransactionRollback(mk_recs)
    47. )

    48. (defun _dbRecreateShapeOops ()
    49.     axlDBTransactionOops(mk_recs)
    50. )

    51. procedure( dbRecreateShapeEvent()
    52. (let (event loop )
    53.     loop = t
    54.     while( loop
    55.         event = axlEnterEvent('(PICK) "" nil)
    56.         caseq(event->type
    57.             (DONE
    58.                 loop = nil
    59.                 _dbRecreateShapeDone()
    60.             )
    61.             (CANCEL
    62.                 loop = nil
    63.                 _dbRecreateShapeCancel()
    64.             )
    65.         )
    66.     )
    67. ))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楼主:
    好的 ~~ 我來試試 ~~ 謝謝

网友A:
    你别用“点评”,用“回复”,点评后面的信息都看不到了。

    应该是你load那一行写错了
    或者是复制的时候附带了奇怪的字符。可以用编辑器的HEX模式看看。也可以重新新建一个文件再复制到新的文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用“点评”,用“回复”,点评后面的信息都看不到了。

    应该是你load那一行写错了

    可以用了  ~~~
    不知為何,在Microsoft Edge 開啟網頁,會出現中文字,一開始我還以為大大寫的程式內本來就有中文字
    結果用 google chrome 開啟網頁,才發現問題所在
    再試的結果 ~~  就沒問題了
    非常謝謝大大的分享 ~~  如此一來便可以節省很多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