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cadence原理图不能生成网表中的问题

楼主(2023-09-07):
解决cadence原理图生成网表中的“Unable to open file ……Temp\tmp_pstxnet.dat”错误之前画原理图都是cadence,一直用没有什么问题,突然有一天导出网表的时候发生错误,
如图:

打开netlist.log查看,是如下错误:
{ Using PSTWRITER 16.6.0 d001Nov-12-2022 at 20:09:09 }
#1 ERROR(ORCAP-36019): Unable to open file "C:\Users\……\AppData\Local\Temp\tmp_pstxnet.dat" for writing.
#2 ERROR(ORCAP-36018):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经过几番尝试,如愿以偿。解决方法如下:
第一步:看log文件叙述的意思就是无法对文件进行写操作,因此我们的找到该路径的文件夹修改此权限(此方法我试了很多次,不管是注册表还是文件夹权限,都没有修改成功,能力有限,具体可行不知)。因为temp是临时文件夹,当我们在浏览网页、玩游戏、下载安装软件的时候,都会生成大量的临时文件,这些临时文件就会存入temp文件夹下。这个文件夹一般路径是C:\Users\……\AppData\Local\Temp\,大多数的电脑的temp权限都是只有读操作,没有写操作,因此很难从修改权限发面解决问题,不用说过程应该很复杂(涉及系统权限方面、我试过但没有成功而得出的结果)。
第二步:我们虽然修改权限很复杂、麻烦,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临时文件夹是处于自己用户的路径下,在这个路径下的文件不好修改,那换一个路径。我们先在其他盘新建Temp文件夹(其他有写操作盘即可),再把临时文件夹的环境变量路径修改成新建的Temp文件夹路径。我这边在E盘下举例,如图:
第三步:配置临时文件夹的环境变量,打开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编辑环境变量,
在用户变量中找到这两个变量,将变量路径改成刚刚新建的E:\Temp路径。重启CADENCE(此处一定重启软件),重新导出网表,大功告成。
总结:不是修改临时文件夹的权限(我的电脑给改成功,相对麻烦),就是更改临时文件夹的路径,使其可写。

网友:
方法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