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脚两种命名的方式后期的影响有哪些?

楼主(2023-09-07):
    第一种,电源管脚属性设为power;然后管脚名称设为相同的,例如:VDD、GND这样的。

    第二种,电源管脚属性设为passive;然后管脚名称设为不同的,例如:GND1、GND2、GND3....

以上两种方式哪种好一点,分别会有哪些优劣势?对后期仿真有影响吗?(我现在还没学仿真)

网友A:
    建议用第二种
    第一种会造成两个封装中如果有命名相同的引脚,同为POWER属性,则默认这两个引脚连在一起。因为POWER属性是全局属性。会造成连接错误。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鱼儿离不开水!
    沒這問題, 都相同名稱了, 難道要不接在一起?? 重點在於第一種有利後續軟體的作業, 魚只提供到這.

网友:
    第一种方便,但是再多个电源和地的这时候还需要再标注

网友:
    怎么命名取决你GND是否可以合并,合并的GND叫不同的名字会有DRC,不应该合并的GND 叫一个名字会有unconnected pin report

网友:
    不纠结,就用第二种,第一种容易drc报错

网友:
    两种方式都有不方便的地方, 本质是Orcad只以电源脚管脚名去处理net DRC, 当多个IC的电源Pin Name不同, 但都接到3V3电源上时, 就会产生ORCAP-1589的警告.

要是Orcad能灵活一点, 在没有外接指定了Net Alias的网络时, 以Power Pin Name处理电源网络, 而当电源网络已经添加Net Alias, 则弱化Power Pin Name的作用, 以Net Alias做DRC, 减少不必要的警告输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第二种
第一种会造成两个封装中如果有命名相同的引脚,同为POWER属性,则默认这两个引脚连在一起。 ...

名称相同不一定连一起的,比如两个芯片的电源引脚都是名称为VDD,但是一个芯片可能是VDD,另外一个芯片可能会出现不连任何信号的可能。我们之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VDD引脚需悬空。但是由于POWER属性的引脚,导致,你原理图没有连接,但是POWER属性让他们默认连接了。导致出现错误。第二种方法虽然麻烦点,不能出现相同引脚命名,但是起码不会出错。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問題在一個IC, 都是這樣同電源同名稱, 大師您夠用就好, 我沒意見, 只是後續模擬方便和轉第一類線路圖是這樣, 其實在高階同名稱在設定零件時是依零件腳編號, 還是能設開, 看功力.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谢谢!

网友:
    Orcad对Pin Name的应用确实会产生不便

网友(点评):
是看您要做到什麼程度, 就會有什麼的觀點. 所以才有成語...井中觀天, 天就井口大.

网友:
    不管怎样, 我都不认同Cadence对Power Pin的Pin Name处理, 完全可以更灵活.

网友:
    第二种passive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