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建议收藏:预防和整改EMI的22个总结!

楼主(2023-09-07):
    建议收藏:预防和整改EMI的22个总结?(下)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设计开关电源时 防止EMI的措施:
    1、把噪音电路节点的PCB铜箔面积最大限度地减小;如开关管的漏极、集电极、初次级绕组的节点等。
    2、使输入和输出端远离噪音元件,如变压器线包、变压器磁芯、开关管的散热片等。
    3、使噪音元件(如未遮蔽的变压器线包、未遮蔽的变压器磁芯、开关管等)远离外壳边缘,因为在正常操作下外壳边缘很可能靠近外面的接地线。
    4、如果变压器没有使用电场屏蔽,要保持屏蔽体和散热片远离变压器。
    5、尽量减小以下电流环的面积:次级(输出)整流器、初级开关功率器件、栅极(基极)驱动线路、辅助整流器等。
    6、不要将门极(基极)的驱动返馈环路和初级开关电路或辅助整流电路混在一起。
    7、调整优化阻尼电阻值,使它在开关的死区时间里不产生振铃响声。
    8、防止EMI滤波电感饱和。
    9、使拐弯节点和次级电路的元件远离初级电路的屏蔽体或者开关管的散热片。
    10、保持初级电路的摆动的节点和元件本体远离屏蔽或者散热片。
    11、使高频输入的 EMI 滤波器靠近输入电缆或者连接器端。

    12、保持高频输出的 EMI 滤波器靠近输出电线端子。
    13、使EMI滤波器对面的PCB板的铜箔和元件本体之间保持一定距离。
    14、在辅助线圈的整流器的线路上放一些电阻。
    15、在磁棒线圈上并联阻尼电阻。
    16、在输出RF滤波器两端并联阻尼电阻。
    17、在PCB设计时允许放1nF/500V陶瓷电容器或者还可以是一串电阻,跨接在变压器的初级的静端和辅助绕组之间。
    18、保持EMI滤波器远离功率变压器,尤其是避免定位在绕包的端部。
    19、在PCB面积足够的情况下,可在PCB上留下放屏蔽绕组用的脚位和放RC阻尼器的位置,RC阻尼器可跨接在屏蔽绕组两端。
    20、空间允许的话在开关功率场效应管的漏极和门极之间放一个小径向引线电容器(米勒电容,10皮法/1千伏电容)。
    21、空间允许的话放一个小的RC阻尼器在直流输出端。
    22、不要把AC插座与初级开关管的散热片靠在一起。

网友:
    还可以再电源线上增加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