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默认的器件高度在哪儿设置?

楼主(2023-09-07):
你如果弄个区域限高,放一个没有设置高度的器件。它会报错
我们可以看下它默认的器件高度在哪儿设置?

网友:
    这个应该是封装没设置高度信息,在3D中默认以此高度进行显示吧;

网友:
    器件高度得在封装里面设置好    图中箭头是设置PCB中没有设置高度信息的器件的默认高度

网友:
    封装里面setup→arias→然后选择器件高度

网友:
    为何我设置为0,然后显示3D的时候还是会显示一个黑块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