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X-DAC0832芯片资料-一款可代替DAC0832的国产芯片

楼主(2023-09-08):
   TYX-DAC0832是中山市添翼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DAC芯片,与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的DAC0832芯片功能相似,多数情况下可以平替,无需更改程序。TYX- DAC0832提供SOP16封装,可通过PCB转换成与DAC0832引脚对应的DIP20封装。需要注意,TYX-DAC0832的模拟量输出是通过PWM的方式,所以模拟量输出引脚Iout要用阻容滤波,详见参考电路。TYX-DAC0832的功能引脚图如下:

序号

引脚名称
引脚功能
DI3
数字信号输入第3位
WR1
输入寄存器的写选通输入端
CS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DI1
数字信号输入第1位
VCC
电源正极,3.3V-5.5V
DI2
数字信号输入第2位
DI0
数字信号输入第0位(最低位)
DI7
数字信号输入第7位(最高位)
Iout
模拟量输出引脚
DI6
数字信号输入第6位
ILE
数据锁存允许信号输入端,高电平有效
GND
电源负极
DI5
数字信号输入第5位
WR2
DAC寄存器的写选通输入端,负脉冲有效
DI4
数字信号输入第4位
XFER
数据传输控制信号输入端,低电平有效

参考应用电路如下图
转为ADC0804引脚对应的DIP20封装的原理图如下:
参考程序如下(主控STC89C52RC,晶振11.0592M。如用高速单片机,可在操作时序加延时)
#include <reg51.h>
#define DAC_DATA  P0
sbit DAC_CS= P2^0;
sbit DAC_WR1= P2^1;
sbit DAC_ILE= P2^2;
sbit DAC_WR2= P2^3;
sbit DAC_XFER= P2^4;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xms; i++)
        for(j=0; j<110;j++);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delay_ms(100);
    DAC_WR2 = 0;
    DAC_XFER = 0;
    DAC_ILE = 1;
    DAC_CS = 0;
    DAC_WR1 = 0;
    while(1)
    {
        temp++;
        DAC_DATA = temp;
        if(temp>=255)temp=0;
        delay_ms(50);
    }

网友:
芯片有封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