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拿起来 亮屏&解锁,用是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23-09-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会不会是陀螺仪,计算一个向上的角度,根据传感器的角度就知道是不是拿起来

网友(2023-10-12):
    应该是陀螺仪

网友(2024-01-31):
    用的是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加速度可以指导屏是不是朝上,陀螺仪可以识别小角度的转动。

网友:
    会不会是9轴传感器外加指纹识别传感器呢?9轴负责检测手机的移动,指纹识别负责解锁